可以用100M带宽的示波器测微波吗

楼主(2022-09-04):
     最近有一个项目,要测微波,波段未定,频率大致在1G-10G之间吧。手上目前只有一个比较老的100M带宽模拟示波器,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利用它观察微波波段呢?衰减探头可以吗?还是要降频分频之类的?不是太懂这方面,所以在这里求教大家。实在不愿专门去买一个很贵的示波器或频谱仪。实验对检测的要求很低,只要能观察到固定频率的微波在放上待测物后频率或幅值有没有变化,就可以了。

网友A:
不可以,你这就是“不给马吃草,又要马快跑”!要测1G的波形,至少要2G以上的示波器才行。
衰减探头只是对信号幅度衰减,不能对频率降频,
而降频分频之类的电路,对波形会造成失真!
如果你对波形失真不介意,那就当上面这些是废话。

业余频谱仪并不贵,二手的搞一个看成色差点的1K出头,实在搞不起,用RF功率表+频率计+场强计,也就几百能搞到

网友B:
可以试试混频器。

探雷器工作频率都在超声波,为了让人听见,都是另外做一个频率接近的振荡器,与探雷器混频出一个音频,这样遇到金属探雷器才会发生明显的频率变化。

网友C:
STC官方正在赠送简易示波器,楼主可以去申请一套

网友C:
STC32示波器TFT显示程序及视频http://www.stcmcudata.com/OpenSo ... 320-V2-opencode.ZIP
发个效果图 看一下

网友D:
下变频,无线电常用方法,频谱搬移,可以保留完整的信息,但是1G-10G这怕是没怎么宽的混频器,有也不会太便宜

楼主:
回复楼上各位:谢谢各位热心指导。我查了一下资料,找到一款MB506的芯片,TB上有现成的模块。全称叫微波预处理分频器,有64倍,128倍,256倍三种分频,分频后再用现在的示波器观察波形参数。是的也许分频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波形失真,但我的实验要求不高:用微波分别照射A样品,B样品(两个样品介电常数差别比较明显),只要它们的透射波形不一样,也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A:
MB506我有在用,出来的是方波哦

楼主:
模块到了,试了一下,确实是方波,我想要的是正弦波。高频分频的芯片还真不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模块到了,试了一下,确实是方波,我想要的是正弦波。高频分频的芯片还真不多。

你可以用 下变频器 降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用 下变频器 降频器

用下混频器吗?是不是也比较麻烦啊,比如输入的是3000M的信号,要想得到50M的输出,就得找到一个3000-50=2950M的本振。不知我理解得对不对。所以还是得先分频。

网友F:
这个肯定不可以,100的直接扛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