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看下这单片机程序,无法编译,谢了

楼主(2022-09-04):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0=P2^0;   //三个位控制
  sbit D1=P2^1;
  sbit D2=P2^2;
uchar subf[3]={8,8,8};
uchar dispdata[10]={0,1,2,3,4,5,6,7,8,9,}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while(t--)
        {
                for(i=0;i<150;i++)
                {}
                }
        }
//定时显示程序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1
{
        uchar i,;
        TH0=0;
        TL0=0;
        display();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EA=1;
  ET0=1;
TMOD=0X01;
TH0=0;
TL0=0;
TR0=1;
while(1)
{
        uchar i,j;
        for(i=0;i<=9;i++)
        {
                for(j=0;j<=2;j++)
                sub[ i]=dispdata[j]
        }

}
}
//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void)
{
        P0=subf[0];
        D0=1;
        delay(20)
        D0=0;
        P0=subf[0];
        D1=1;
        delay(20);
        D1=0;
        P0=subf[0];
        D2=1;
        delay(20);
        D2=0;
}

//那位大佬帮看下,程序那里错了,我编绎不过关,

网友A: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0=P2^0;   //?????
  sbit D1=P2^1;
  sbit D2=P2^2;
uchar subf[3]={8,8,8};
uchar dispdata[10]={0,1,2,3,4,5,6,7,8,9,};

void display(void);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while(t--)
        {
                for(i=0;i<150;i++)
                {

                }
        }
}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
        TL0=0;
        display();
}
//???
void main(void)
{
  EA=1;
  ET0=1;
TMOD=0X01;
TH0=0;
TL0=0;
TR0=1;
while(1)
{
        uchar i,j;
        for(i=0;i<=9;i++)
        {
                for(j=0;j<=2;j++)
                subf[i]=dispdata[j];
        }

}
}
//?????
void display(void)
{
        P0=subf[0];
        D0=1;
        delay(20);
        D0=0;
        P0=subf[0];
        D1=1;
        delay(20);
        D1=0;
        P0=subf[0];
        D2=1;
        delay(20);
        D2=0;
}

虽然不知道你从哪里cop的单你的C语言基础不是很好

网友B:
把编译错误信息发上来看啊,反正你这程序一眼就看到好几个地方没加“;”。

网友C: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0=P2^0;   //三个位控制
  sbit D1=P2^1;
  sbit D2=P2^2;
uchar subf[3]={8,8,8};
uchar dispdata[10]={0,1,2,3,4,5,6,7,8,9} ;//====!

void display(void);//====!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while(t--)
        {
                for(i=0;i<150;i++);//====!
                //{} //====!
                }
        }
//定时显示程序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
        //uchar i;  //====!
        TH0=0;
        TL0=0;
        display();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EA=1;
  ET0=1;
TMOD=0X01;
TH0=0;
TL0=0;
TR0=1;
while(1)
{
        uchar i,j;
        for(i=0;i<=9;i++)
        {
                for(j=0;j<=2;j++)
                subf[i]=dispdata[j];//====!
        }

}
}
//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void)
{
        P0=subf[0];
        D0=1;
        delay(20); //====!
        D0=0;
        P0=subf[0];
        D1=1;
        delay(20);
        D1=0;
        P0=subf[0];
        D2=1;
        delay(20);
        D2=0;
}

你这代码是自己敲的,还是COPY来的?一大堆错误,都是书写问题!

看看上面这个,有//====!所在的行都是错的,对比一下你的代码。

网友D:
太粗心了,有好几个地方漏写了“;”,定时显示的程序里i后面多了个“,”,主函数循环里的sub应为subf,其实编译不通过都有错误提示的,可以查看错误的类型以及行号(有的在上一行)。
另外,subf赋值3个,dispdata赋值10个,但在主程序的循环里,范围是南辕北辙根本对不上的。

网友E:
还需要多练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粗心了,有好几个地方漏写了“;”,定时显示的程序里i后面多了个“,”,主函数循环里的sub应为subf,其 ...

我这是抄书上一的——不知乍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