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元器件库里有PCB的图,放进AD工程里就是不显示?

楼主(2022-09-05):
Altium Designer问题

楼主:
元器件库里有的,放进工程里就不行

网友A:
缩放可否看到?如果可以就是操作上的问题

网友B:
你的原理图编译有问题,看看是不是封装对不上原理图符号

网友C:
库里有,可能是你没有给元件添加封装,所以导出pcb是空的

网友D:
原理图里面,那些元器件你关联相应的封装了吗?

网友D:
另外,你选择的PCB图纸是不是尺寸比例缩小了很多,你放大看看?

网友E:
在原理图中,双击元件,弹出如下界面,检查有没有此元件的封装(footprint),有的话,点击Edit  查看此封装是否有效
双击原理图元件后如下图:

点击Edit 按钮后显示,它的封装图。

网友F:
要把原理图元件库和PCB元件库要关联才行。

楼主:
里面都有就是不显示

网友G:
原理图库和PCB库关联了的话,  从你发出来的图片看,你的原理图该元件没有线的连接,没有形成网络,所以导入pcb之后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