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污染环境?有铅焊锡助焊膏助焊剂焊盘

楼主(2022-09-05):
在家焊接这些东西,然后用酒精清洗它们,会不会污染下水道啊??我刚想到的

网友A:
多了不行。

网友B:
污染肯定有,但是你那点量 谁在乎

网友C(2023-12-01):
楼主家里有全自动化贴片机?一天出板成千上万清洗啊?上几十吨的洗板水得考虑污染?可以哦,祝楼主发财

网友D:
污染是一定会有的,但是用量不多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有铅助焊剂的主要成分是锡和铅,其中的铅有一定的污染性,有铅助焊剂的优点是连接强度和耐热性相对较高,可以在一些高温环境中保持稳定的连接效果。缺点则在于铅污染环境和人身健康问题。怕污染可以使用无铅助焊剂,它主要成分是锡、银、铜和一些其他非金属材料,使用无铅助焊剂的最大好处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但是使用无铅助焊剂的缺点则在于焊接后的连接强度和耐热性相对较低,在一些高温环境下容易发生松动或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