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请问判断一个long型数据是否为整数的语句应该怎么写啊?

楼主(2022-09-05):
if(c!=(int)c)这样对吗,我这样写得不到正确结果,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了错误

网友A:
不知你的目的是啥?long型数据叫长整型,难道就不是整型了吗

网友B:
如果long比int长,强制转换成int会截断,当然不相等。

你说的“整数”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不用判断, Long型 一定是整数!

网友D:
你的意思是  long大于int 的情况下吗?

网友E:
你的问题是不是“C语言请问判断一个long型数据是否为int的语句应该怎么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