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重码,请大神们帮忙分析程序

楼主:
某一个宝买的1602显示屏,没有PDF,好不容易找个程序给显示了,但是却没有按程序显示,求大神们帮忙看看呢
/*********************************************************************************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12C5612AD
* 【程序功能】: 1602基本显示
* 【疑难杂症】: 现在能显示,但是如照片一样,程序里写的是ABCDEFGHIJKLMN,但是显示的时候
每隔以一位还是显示上一个数据,还是时序没对吗?
**********************************************************************************/

//#include<reg52.h>
#include<612A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3^5;
sbit rw=P3^4;
sbit en=P3^3;
uchar table1[]={"ABCDEFGHIJKLMN"}; //实物上显示aBBDDFFHHJJLLN,请问第一个字符怎么会是小写呢,还有按程序来第三个字符应该是C的啊,实物显示却是B,请大神们帮忙研究研究呢,还有好多字母都显示不全呢,我想显示Q却显示P,想显示O却显示D
uchar table2[]="0123456789ABCDEFG";//实物上显示0022446688aBBD,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b>0;b--);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1=com;
        rs=0;
        en=0;
        delay(20);
        en=1;
        delay(20);
        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P1=date;
        rs=1;
        en=0;
        delay(20);
        en=1;
        delay(20);
        en=0;

}

void init()
{
        rw=0;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25);
        write_com(0x0f);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25);
        write_com(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25);
        write_com(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25);
}

void main()
{
        uchar a;
        init();

{
        write_com(0x80);         //将第一个字符写在向右偏移17个字符处,为后面的由右向左划入做准备。
        delay(25);
        for(a=0;a<14;a++)
        {
        write_date(table1[a]);
        delay(50);
        }

        write_com(0xc0);
        delay(50);
        for(a=0;a<14;a++)
        {
        write_date(table2[a]);
        delay(50);
        }
}
        while(1);
}

网友A(2022-09-05):
确定你买的是1602?

网友B:
焊接问题,虚焊,连脚。

网友B:
杜邦线连接不良。

网友C:
略略看了一下代码,似乎没什么异常。
楼上的说杜邦线连接不良,也不排除这个原因。应该是D0脚数据没有正常传输。

网友D:
检查接脚,D0 和 D1 短路了。

ABCDEFGHIJKLMN
@BBDDFFHHJJLLN

40 41 A
42 42 B
42 43 C
44 44 D
44 45 E
46 46
46 47
48 48
48 49
4A 4A
4A 4B
4C 4C
4C 4D
4E 4E

网友E:
根据错码规律,可以肯定是P1到1602的8根连接线中的P1.0有问题。

网友F:
把0xc0改成0x80+0x40试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焊接问题,虚焊,连脚。

我是用烙铁焊接的,型号是HM1602H,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杜邦线连接不良。

我是用烙铁焊接的,型号是HM1602H,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是用烙铁焊接的,型号是HM1602H,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把0xc0改成0x80+0x40试下。

谢谢了,刚刚试了下不对的,没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检查接脚,D0 和 D1 短路了。

更换了液晶和mcu,还是一样的效果,,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根据错码规律,可以肯定是P1到1602的8根连接线中的P1.0有问题。

测量硬件连接没得问题,更换了液晶和单片机都是一样的结果,如果把错的那个字符换成另一个字符又是对的

网友H:
楼主可不可以把整个板子都看一下。我也想学学

网友G:
我懂起这个意思了,试了一下还是不对的,因为我那有输入Q显示却是P,感觉像是字库不对一样,请帮忙分析下会不会有那个可能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懂起这个意思了,试了一下还是不对的,因为我那有输入Q显示却是P,感觉像是字库不对一样,请帮忙分析下 ...

输入Q显示P不就是D0开路了
你用什么开发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懂起这个意思了,试了一下还是不对的,因为我那有输入Q显示却是P,感觉像是字库不对一样,请帮忙分析下 ...

楼主不要固执己见,胡乱怀疑,其实就是简单的人为操作不当的故障。无外乎是虚焊、漏焊、断线、搭地、接触不良。Q的ASCII码是0x51,P的ASCII码是0x50。只要用万用表测一下P1.0到1602的D0的电压就能查出故障所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要固执己见,胡乱怀疑,其实就是简单的人为操作不当的故障。无外乎是虚焊、漏焊、断线、搭地、接触 ...

没有胡乱怀疑,单片机那边是焊接的,然后LCD那边是插接的,自己做的座子,很牢的,扯都扯不掉的,然后万用表打都是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不可以把整个板子都看一下。我也想学学

之前自己画的PCB,还是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

网友G:
谢谢朋友认真帮忙仿真,但是我实测了各个线路都是通的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谢谢朋友认真帮忙仿真,但是我实测了各个线路都是通的呢

万用表你测通不通得多长时间?实际数据传输多长时间?对于数据线来讲,万用表测出的“通”都是有待考证的,只有“不通”才是可信的。看了你的焊点,我觉得d0不通的可能性太大了。我以前焊功滥的时候,也有过这情况也是不信邪,最后呢,试了所有的方法后,最后只能怀疑自己的焊接技术,抛弃所有的线,直接用电阻,LED,剪下来的引脚,焊好后,正常了,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再耐心用24的线一个个替换,当然事后是努力提高自己焊接熟练度,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纯粹讲一下自身经历,是否有参考价值,楼主自行判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万用表你测通不通得多长时间?实际数据传输多长时间?对于数据线来讲,万用表测出的“通”都是有待考证的, ...

好的,谢谢指教,我等下再把排针取了焊孔里面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谢谢朋友认真帮忙仿真,但是我实测了各个线路都是通的呢

看了你的PCB及焊接技术,还有极大提升空间。不是各个线路都是通的就不会有问题,还要确保每个焊接点都不会与其他不同网络窜连。你用表测一下P1.0网络对地阻值是多少,怀疑对地或相邻电路短路。如不是人为错误造成也有可能是PCB加工有瑕疵。这在实践中会遇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的PCB及焊接技术,还有极大提升空间。不是各个线路都是通的就不会有问题,还要确保每个焊接点都不 ...

          对头了,找到原因了,是之前这个PCB版做其他测试时P1.0端口在别的地方加了一个下拉电阻,然后现在去掉就OK了,谢谢师傅悉心解答!

同时谢谢楼上各位师傅的细心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G:
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成功显示了,后续有更新再上图了!!

网友K:
这基本上可以判断硬件出了问题,仔细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G:
时钟和温度,还有电压电流检测,算是搞完了,请大神帮忙看看有问题没得呢 ,顺便弱弱的问下,有没有能免费薅羊毛的地方呢,加力创和华秋试了不得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