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开关管问题

楼主:
MOS驱动器损坏后,一直输出高电平,造成MOS短路烧坏。正常电流最大8A。驱动电压12V。开关管S极接电流采样电阻,当流过超过20A的电流时,GS之间电压变低,MOS关闭, 不知道电阻阻值用多大的合适,功率是多少。

网友A(2022-09-05):
这个电阻可以选择0.025R 2512的比较好,我们产品都是12V或24V的电压。电机都是用MOS管来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可以选择0.025R 2512的比较好,我们产品都是12V或24V的电压。电机都是用MOS管来控制。

0.025电阻20A 时,电阻压降0.5V,GS电压11.5V。MOS不能关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025电阻20A 时,电阻压降0.5V,GS电压11.5V。MOS不能关闭

你是想大电流时,采样电阻端的电压达到(G极电压减开启电压)吗?这样损耗太大了吧
采样电阻的原则要对电路造成尽量小的影响,所以要另外加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