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01气氛灯WS2812配网-附源码 支持点灯,小爱同学,天猫精灵 非保姆级教程

楼主(2022-09-05):
模块:ESP8266-01 或 01s (电压 3.3V,电压 3.3V,电压 3.3V......切记!!!)引脚:GPIO 0

           WS2812灯条(电压5V)

注意供电电流,电路中实测16颗WS2812,两组,白光最亮时350MA-400MA左右,如果灯带灯珠过多,需要注意供电电源5V的输出电流!

程序修改:

#define PIN         0       //ws2812 引脚编号,注意开发板不同,=====请更改=====
#define NUM_LEDS    16       //ws2812 灯数(修改为实际数量)

其它步骤:

1. 准备硬件,刷写固件(Arduino教程问度娘)
2. 手机下载 点灯 Blinker 注册,并得到 KEY (此步骤免费,非广告)
3. 按图 点灯APP 设置按钮,下载米家APP,完成绑定才能使用语音控制
4. 硬件上电,完成配网
5. APP控制 或 小爱同学,天猫精灵 语音控制

程序源码是转载的,但因没有配网功能,研究了半天加上了配网功能,实测真实有效!

唯一缺点:不能保存配网信息,每次上电必须配网

后面会加入保存配网信息写入EEPROM功能。

Arduino部分代码(仅供参考):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源码!!!!!!!!!!!!!
本人经修改一点源码,把楼主的保存用户与密码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B(2023-02-18):
很不错。楼主的。还有二楼的。都下来度了。可以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建议把配网和语音控制添加拍一个视频应该会好些,因为有些刚开始接触什么也不清楚,谢谢

网友D:
很不错。楼主的。还有二楼的。

网友E:
这个要好好学习一下,应该能用的上

楼主(2023-07-05):
更新   配网保存信息  代码

void saveWiFiCredentials(const char* ssid, const char* password) {
  EEPROM.begin(512);
  EEPROM.put(0, ssid);
  EEPROM.put(32, password);
  EEPROM.commit();
  EEPROM.end();
}

void loadWiFiCredentials(char* ssid, char* password) {
  EEPROM.begin(512);
  EEPROM.get(0, ssid);
  EEPROM.get(32, password);
  EEPROM.end();
}

void setup() {
  // ...

  // 尝试从EEPROM加载WiFi凭据
  loadWiFiCredentials(ssid, ps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