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仿真器CDCCDC能找到,但是端口上有感叹号,VCP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22-09-05):
CDC能找到,但是端口上有感叹号,VCP可以正常使用,求问

楼主:
手动搜索驱动安装路径,出现“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错误。
将驱动文件夹下的mdmcpq文件复制到C:\Windows\inf下;
将驱动文件夹下的usbser.sys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下;
然后再次手动更新驱动,仍然出现“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的错误。
删除掉C:\windows\inf\setupapi.dev.log文件,
再次手动加载驱动,这时C:\windows\inf\setupapi.dev.log文件会自动生成,
打开这个文件可以看到哪个文件缺失,将文件滑到最后,可以找到如下语句:
SourcePath -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mdmcpq.inf_amd64_neutral_a1234566777777]
说明缺少了这个文件夹里的文件(这个文件夹因电脑不同名字不同),找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路径,
发现有一个类似的文件夹,mdmcpq.inf_amd64_neutral_****************,
进入到这个文件夹,里面有mdmcpq,mdmcpq.PNF,usbser.sys三个文件,
手动创建mdmcpq.inf_amd64_neutral_a1234566777777文件夹,
将mdmcpq,mdmcpq.PNF,usbser.sys这三个文件复制到mdmcpq.inf_amd64_neutral_a1234566777777文件夹中,
再手动安装驱动,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