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程序595一位共阳数码管显示0-9代码问题,求指教

楼主(2022-09-05):
/*程序主要功能:通过按开关K1来实现一位7段共阳数码管从0-9循环显示,每看一下数字加1*/
//程序里有一个变量i没有使用,编译时候有一个警告,但删掉程序运行就不对了  不报错。  求大神指点
#include<reg51.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SH_CP=P2^0;          //595_11脚
sbit DS=P2^1;         //595_14脚
sbit ST_CP=P2^2;          //595_12脚
sbit K1=P1^0;

unsigned char shengduan[10]={0x02,0x9F,0x24,0x0C,0x98,0x48,0x40,0x1E,0x00,0x08};

void delay(u8 y)
{
    u8 i;
        u16 j;
        for(i=0;i<y;i++)
        {
                for(j=0;j<1;j++);
        }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unsigned char a;
        SH_CP=0;
        ST_CP=0;
        DS=0;
        for(a=0;a<8;a++)
        {
                DS=dat<<7;
                dat>>=1;

                SH_CP=1;
                delay(1);//延时
                SH_CP=0;
                delay(1);//延时
        }

        ST_CP=1;
        delay(1);
        ST_CP=0;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8 num;
                u8 i; //没有使用的变量,还不能删

            if(K1==0)

                {
                          num++;
                          if(num==10)
                          num=0;

            }
                        while(!K1);
            HC595SendByte(shengduan[num]);
            delay(1);//延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谢谢  问题解决了   主循环忘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主函数写法不规范导致的异常。

谢谢 问题解决了   少了主循环

网友A: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8 num;
while(1)                  // 问题的关键 是缺少这个,不是那个i
{
            if(K1==0)

                {
                          num++;
                          if(num==10)
                          num=0;

            }
                        while(!K1);
            HC595SendByte(shengduan[num]);
            delay(1);//延时
}
}

网友B:
楼主主函数写法不规范导致的异常。
#include<reg51.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SH_CP=P2^0;      //595_11脚
sbit DS=P2^1;         //595_14脚
sbit ST_CP=P2^2;      //595_12脚
sbit K1=P1^0;

unsigned char shengduan[10]={0x02,0x9F,0x24,0x0C,0x98,0x48,0x40,0x1E,0x00,0x08};

void delay(u16 y)
{
        u16 i,j;
        for(i=0;i<y;i++)
        {
                for(j=0;j<120;j++);
        }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unsigned char a;
        SH_CP=0;
        ST_CP=0;
        DS=0;
        for(a=0;a<8;a++)
        {
                DS=dat<<7;
                dat>>=1;

                SH_CP=1;
                delay(1);//延时
                SH_CP=0;
                delay(1);//延时
        }
        ST_CP=1;
        delay(1);
        ST_CP=0;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8 num;
//        u8 i; //没有使用的变量,还不能删
        while(1)
        {
                if(K1==0)
                {
                        delay(10);
                        if(K1==0)
                        {
                                num++;
                                if(num==10)
                                num=0;
                                while(!K1);
                        }
                }
//                while(!K1);
                HC595SendByte(shengduan[num]);
//                delay(1);//延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