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WS2812呼吸灯、频谱,变色变速旋转源程序

楼主(2022-09-05):
网上看到些WS281例程,终究看不下去,动手写了个来玩,希望能吊打全网你能随便百度到的相关例程,源码工程奉上:
特点:
1,硬件:STM32C8T6小板,WS2812 16leds灯环,资源易得;
2,软件:PWM+DMA+TIME3处理脉冲数据(比SPI选择的端口多,随便修改很多口可用)
               TIME4处理显示花式,不使用delay,不影响主循环其余进程
               呼吸(算法有趣)
               频谱(加上音乐AD到的 幅度数据即可动态跟随)
               变色变速旋转(给你一个定时器基准节拍,可以无限扩展各种时间,各种变量的控制,灵活使用timer)
               代码简洁易懂(对齐和括号强迫症)
*如果喜欢,请回帖 ,开玩笑啦  :)

#include "ws281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u16 pixelBuffer[PIXEL_NUM + RESET_NUM][24] = {0};

void ws281x_show(void)
{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PIXEL_NUM + RESET_NUM)* 24 );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TIM_Cmd(TIM4, ENABLE);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5) !=SET);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5);
     TIM_Cmd(TIM4, DISABLE);
}

void ws281x_closeAll(void)
{
     uint16_t i;
     uint8_t j;
     for(i = 0; i < PIXEL_NUM; i++)
     {
         for(j = 0; j < 24; j++)
         {
              pixelBuffer[i][j] = WS_LOW;
         }
     }
                                        ws281x_show();
}

uint32_t ws281x_color(uint8_t red, uint8_t green, uint8_t blue)
{
     return ((green << 16) | (red << 8) | blue);
}

void ws281x_setPixelColor(uint16_t n ,uint32_t GRBcolor)
{
     uint8_t i;
                                        if(n < PIXEL_NUM)
     {
          for(i = 0; i < 24; i++)
          {
                                                                                     pixelBuffer[n][i] = ((GRBcolor << i) & 0X800000) ? WS_HIGH : WS_LOW;
          }
     }
}

/**********************************************************************************************************/
// level
//  8               08   09
//  7            07         10
//  6          06             11
//  5         05               12
//  4         04               13
//  3          03             14
//  2            02         15
//  1               01  16
//  0 off
void ws281x_setPixelColor_ringleds(uint16_t n ,uint32_t GRBcolor)            //PIXEL_NUM:12/16/2*n Ring leds
{
       uint8_t i,k,p;

                                                        for(i = 0; i < 24; i++)
                                                 {
                                                                                                   for(k = 0;(k < n) && (n <= (PIXEL_NUM / 2));k++)
                                                                                                   {
                                                                                                   pixelBuffer[k][i] = ((GRBcolor << i) & 0X800000) ? WS_HIGH : WS_LOW;
                                                                                                   pixelBuffer[(PIXEL_NUM - 1) - k][i] = ((GRBcolor << i) & 0X800000) ? WS_HIGH : WS_LOW;
                                                                                                   }
                                                                                                   for(p = n;(p < ( PIXEL_NUM - n)) && (n <= (PIXEL_NUM / 2)) ;p++)
                                                                                                   {
                                                                                                   pixelBuffer[p][i]  =   WS_LOW;
                                                                                                   }
                                                        }
}

//  fill the dots one by one with a color on left and right sides at the same time
void ws281x_colorWipe_lr( uint32_t c, uint8_t num)
{
    uint16_t i;
                                if(num > PIXEL_NUM / 2)
                                {
                                     num = PIXEL_NUM / 2;
                                }
    for(i = 0; i < (num + 1); i++)         //
                  {
                                                                ws281x_setPixelColor_ringleds(i ,c);
                      ws281x_show();
        //delay_ms(wait);          //>        0.05ms                                will should be using timer
    }
}

//Freq rising or falling lights
void ws281x_colorWipe_freq(uint8_t type)
{

                 switch(type)
                                                                                {
                                                                                       case 1:
                        ws281x_colorWipe_lr(ws281x_color(50, 0, 0), ws281x_freq_num); // red
                                                                                                   break;
                                                                                              case 2:
                        ws281x_colorWipe_lr(ws281x_color(0, 50, 0), ws281x_freq_num); // green
                                                                                                   break;
                                                                                                   case 3:
                        ws281x_colorWipe_lr(ws281x_color(0, 0, 50), ws281x_freq_num); // Blue
                                                                                                   break;
                                                                                                   case 4:
                        ws281x_colorWipe_lr(ws281x_color(50, 50, 50), ws281x_freq_num); // white
                                                                                                   break;

                                                                                                   default:
                        ws281x_colorWipe_lr(ws281x_color(50, 0, 0), ws281x_freq_num); // red
                                                                                                   break;
                                                                                }
}

/***************************************************************************************************/
uint32_t ws281x_colorTran(uint8_t tran,uint8_t color_mode)  //The colour is a transition r/g/b back to r/g/b(color_mode:Red1,Green2,Blue3). space 3
{
     tran = 255 - tran;
     if(tran < 85)
                                        {
                                             switch(color_mode)
                                                                                {
                                                                                       case 1:
                        return ws281x_color(tran * 3, 0, 0);
                                                                                              case 2:
                        return ws281x_color(0, tran * 3, 0);
                                                                                                   case 3:
                        return ws281x_color(0, 0, tran * 3);
                                                                                                   default:
                                                                                                   return ws281x_color(tran * 3, 0, 0);
                                                                                }
     }

     if(tran < 170)
                                        {
          tran -= 85;
                                                                                switch(color_mode)
                                                                                {
                                                                                       case 1:
                        return ws281x_color(255, 0, 0);
                                                                                              case 2:
                        return ws281x_color(0,255, 0);
                                                                                                   case 3:
                        return ws281x_color(0, 0, 255);
                                                                                                   default:
                                                                                                   return ws281x_color(255, 0, 0);
                                                                                }
     }
     tran -= 170;
                                        switch(color_mode)
                                        {
                                                                                                case 1:
                                                                                                   return ws281x_color(255 - tran * 3, 0, 0);
                                                                                                case 2:
                                                                                                   return ws281x_color(0, 255 - tran * 3, 0);
                                                                                                case 3:
                                                                                                   return ws281x_color(0, 0, 255 - tran * 3);
                                                                                        default:
                                                                                                   return ws281x_color(255 - tran * 3, 0, 0);
                                        }
}

void ws281x_colorblnCtrl(uint8_t color_mode)   // ws281x_bln_num use timer,mode:red1/green2/blue3
{
     uint16_t i;

                                                                                        if( !(ws281x_bln_num == ws281x_bln_oldnum))
                                                                                        {
                                                                                                   for(i = 0; i < PIXEL_NUM; i++)
                                                                                                   {
                                                                                                   ws281x_setPixelColor(i ,ws281x_colorTran(ws281x_bln_num,color_mode));
                                                                                                   }
                                                                                                   ws281x_show();
                                                                                                   ws281x_bln_oldnum = ws281x_bln_num;
                                                                                        }

}
/***************************************************************************************************/

void ws281x_setPixelColor_wheel_leds(uint16_t n ,uint32_t GRBcolor)            //n:0~15 whirling leds
{
       uint8_t i,k;

                                                        for(i = 0; i < 24; i++)
                                                 {
                  for(k = 0;k < PIXEL_NUM;k++)
                                                                                                   {
                                                                                                   pixelBuffer[k][i]  =   WS_LOW;
                                                                                                   }

                                                                                                   pixelBuffer[n][i] = ((GRBcolor << i) & 0X800000) ? WS_HIGH : WS_LOW;
                                                                                                   if( n < PIXEL_NUM/2)
                                                                                                   {
                                                                                                   pixelBuffer[n + (PIXEL_NUM/2)][i] = ((GRBcolor << i) & 0X800000) ? WS_HIGH : WS_LOW;
                                                                                                   }
                                                                                                   else
                                                                                                   {
                                                                                                   pixelBuffer[n - (PIXEL_NUM/2)][i] = ((GRBcolor << i) & 0X800000) ? WS_HIGH : WS_LOW;
                                                                                                   }
                                                        }
                                                        ws281x_show();
}

void ws281x_display(void)
{
                                     if(ws281x_led_display_mode == 1)
                                                                        {
                                                                        ws281x_colorblnCtrl(ws281x_bln_mode);
                                                                        }

                                                                        if(ws281x_led_display_mode == 2)
                                                                        {
                                                                        ws281x_colorWipe_freq(ws281x_freq_color_type);
                                                                        }
                                                                        if(ws281x_led_display_mode == 3)
                                                                        {
                                                                                                   ws281x_setPixelColor_wheel_leds(ws281x_whirl_index,
                                                                                                   ws281x_color(color_R[ws281x_whirl_colortran_index],
                                                                                                   color_G[ws281x_whirl_colortran_index],
                                                                                                   color_B[ws281x_whirl_colortran_index])) ;
                                                                        }
}

/*
void ws281x_setPixelColor_11x44leds(uint16_t n ,uint32_t GRBcolor)            //PIXEL_NUM:11x44 leds  n:0~10
{
       uint8_t i,k,p,q;

                                                        for(i = 0; i < 24; i++)
                                                 {
                                                                                                   for(k = 0;k < 44;k++)
                                                                                                   {
                                                                                                   for(q = 0 ;q < (n +1);q++)
                                                                                                   {
                                                                                                   pixelBuffer[q + k*11][i] = ((GRBcolor << i) & 0X800000) ? WS_HIGH : WS_LOW;
                                                                                                   }
                                                                                                   for(p = 1;p < (10-n);p++)
                                                                                                   {
                                                                                                   pixelBuffer[(n + p) + k*11][i]  =   WS_LOW;
                                                                                                   }
                                                                                                   }
                                                        }
}
*/

效果视频
https://v.qq.com/x/page/u3354xdptxh.html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看一看,研究下。

网友B:
不写注释,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网友C(2022-11-08):
很牛的WS281驱动例程

网友D(2023-02-23):
原理图能继续分享一下吗?

网友E:
效果很赞,感谢分享,收藏备用

网友F(2023-09-13):
下载来看看,确实很牛···还带变速的,谢谢楼主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G(2023-11-10):
幅度的动态跟随,请大佬详解

网友H(2023-12-19):
就冲你这句吊打一切,无论能不能点亮,都要给你点赞

网友I:
博主,求求了,原理图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博主,求求了,原理图可以分享一下吗

某一个宝买块16 RGB的灯环,然后买块最小系统STM32F103C8T6板,再买个ST LINK下载小板,总共应该50元左右吧,把灯环输入接电源+5V,GND,灯环数据输入焊点DATA接最小系统板的PB8脚,然后编译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再上电就可以看效果了,电路图,你买这些小板老板都会给你图纸的

网友J(2024-02-29):
怎么玩啊,兄弟盟

网友K:
感谢楼主!用C8T6测试过,程序完全可用,有三种模式,2812接PB8口,定时器自动切换模式,灯的数量不限,直接改参数即可。只是注释确实太少,勉强看懂一点,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