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数码管时钟汇编语言代码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2-09-05):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R1 秒 R2 分 R3 时
        SETUP BIT P3.0
        UP    BIT P3.3
        OK    BIT P3.5
        FLAG  EQU 30H   //0不设置 1设置时 2设置分 3设置秒
ORG 0000H
AJMP AA
ORG 001BH
LJMP DINGSHI
ORG 0045H
AA:
        MOV SP,#60H
        MOV TMOD,#10H
        MOV TH1,#3CH
        MOV TL1,#0B0H   ;定时器1定时50毫秒
        MOV IE,#88H
        SETB TR1
        SETB F0
LOOP:
        LCALL XIANSHI
        ACALL SHEZHI;设置时间
        SJMP LOOP
DINGSHI:
        PUSH ACC
        PUSH PSW
        MOV TH1,#3CH
        MOV TL1,#0B0H
        INC R7
        CJNE R7,#14H,FH   ;20次为1秒
        MOV R7,#00H

        INC R1
        CJNE R1,#3CH,FH    ;60
        MOV R1,#00H
        INC R2
        CJNE R2,#3CH,FH    ;60
        MOV R2,#00H
        INC R3
        CJNE R3,#18H,FH  ;24
        MOV R3,#00H
FH:
POP PSW
POP ACC
RETI
XIANSHI:
        MOV DPTR,#TABLE;共阳段码表
        INC R4
        MOV A,FLAG
        CJNE A,#1,XS    //设置时的时候闪烁
        CLR C
        CJNE R4,#128,XS1 //相比较 看标志位
        XS1:
        JC XS2   //R4小于128的时候不显示时 大于等于128的时候显示
        XS:
        MOV A,R3                //将时拆分为个位和十位 分别用一位数码管显示
        MOV B,#0AH
        DIV AB
        MOVC A,@A+DPTR  //按数值取相应的段码
        MOV P0,A
        MOV P2,#0FEH
        DJNZ R5,[        DISCUZ_CODE_1        ]nbsp;
        MOV P2,#0FFH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P2,#0FDH
        DJNZ R5,[        DISCUZ_CODE_1        ]nbsp;
        MOV P2,#0FFH

        XS2:
        MOV P0,#40H              //显示横杠‘-’
        MOV P2,#0FBH
        DJNZ R5,[        DISCUZ_CODE_1        ]nbsp;
        MOV P2,#0FFH

        MOV A,FLAG
        CJNE A,#2,XF    //设置分的时候闪烁
        CLR C
        CJNE R4,#128,XF1 //相比较 看标志位
        XF1:
        JC XF2   //R4小于128的时候不显示分 大于等于128的时候显示
        XF:
        MOV A,R2                //将分拆分为个位和十位 分别用一位数码管显示
        MOV B,#0AH
        DIV AB
        MOVC A,@A+DPTR  //按数值取相应的段码
        MOV P0,A
        MOV P2,#0F7H
        DJNZ R5,[        DISCUZ_CODE_1        ]nbsp;
        MOV P2,#0FFH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P2,#0EFH
        DJNZ R5,[        DISCUZ_CODE_1        ]nbsp;
        MOV P2,#0FFH

        XF2:
        MOV P0,#40H              //显示横杠‘-’
        MOV P2,#0DFH
        DJNZ R5,[        DISCUZ_CODE_1        ]nbsp;
        MOV P2,#0FFH

        MOV A,FLAG
        CJNE A,#3,XM    //设置秒的时候闪烁
        CLR C
        CJNE R4,#128,XM1 //相比较 看标志位
        XM1:
        JC XM2   //R4小于128的时候不显示秒 大于等于128的时候显示
        XM:
        MOV A,R1               //将秒拆分为个位和十位 分别用一位数码管显示
        MOV B,#0AH
        DIV AB
        MOVC A,@A+DPTR  //按数值取相应的段码
        MOV P0,A
        MOV P2,#0BFH
        DJNZ R5,[        DISCUZ_CODE_1        ]nbsp;
        MOV P2,#0FFH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P2,#7FH
        DJNZ R5,[        DISCUZ_CODE_1        ]nbsp;
        MOV P2,#0FFH
        XM2:
        RET

SHEZHI:
        JB SETUP,K0
        JNB SETUP,$
        CLR TR1      //设置的时候停止定时器
        INC FLAG
        MOV A,FLAG
        CJNE A,#4,SR
        MOV FLAG,#1
        SJMP SR
K0:
        JB OK,K1
        JNB OK,$
        MOV FLAG,#0  //退出设置模式
        SETB TR1      //设置完之后启动定时器
        SJMP SR
K1:
        MOV A,FLAG
        JZ SR              //A为0则跳转到SR
        JB UP,SR
        JNB UP,$
        CJNE A,#1,K2
        INC R3
        CJNE R3,#24,SR
        MOV R3,#0
        SJMP SR
K2:
        CJNE A,#2,K3
        INC R2
        CJNE R2,#60,SR
        MOV R2,#0
        SJMP SR
K3:
        CJNE A,#3,SR
        INC R1
        CJNE R1,#60,SR
        MOV R1,#0
        SJMP SR
SR: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0-9
        END

汇编Keil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

网友A(2022-11-23):
有没有c语言文件

网友B(2023-06-16):
你好,你这里的keil使用的是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