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12位AD转换显示程序

楼主(2022-09-05):
#include<STC8.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y延时声明**************************
void Delay(uint t);
void LCD_Delay(uint t);
//***********LCD1602声明***********************************
void lcd_init(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int X, uint Y, uint DData);
//**********************************************
sbit LED0=P7^1;
//**********************************************
uchar xdata table1[]={"                "};
uchar xdata table2[]={"ADC_V:          "};
//**********************************************
uint ADC_Result;uint ADC_count; ulong ADC_sum;uint xdata ADC_data[100]; uint ADC_flag;
void Display_line(uchar y,uchar *DData)
{
        uchar i;
        for(i=0;i<16;i++)
        {
           if(y==0) DisplayOneChar(i,0,DData[i]);
                else  if(y==1)  DisplayOneChar(0x40+i,1,DData[i]);
        }
}
void table2_charge()
{
        table2[8]=ADC_Result%10000/1000+0x30;
        table2[9]=ADC_Result%1000/100+0x30;
        table2[10]=ADC_Result%100/10+0x30;
        table2[11]=ADC_Result%10+0x30;
}
void ADC_init()
{
   P1M0 &=0xBF; //设置 P0.6 为 ADC 口    M1为1,M0为0,高阻输入   1011 1111   0100 0000
   P1M1 |= 0x40;
   ADCCFG = 0x0f; //设置 ADC 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数据左对齐
   ADC_CONTR = 0x8E; //使能 ADC 模块      使能  1000 1110  通道P0.6
   EADC = 1; //使能 ADC 中断
   EA = 1;
   ADC_CONTR |= 0x40; //启动 AD 转换
}
void ADC_filter(uint *P)
{
        uint i,j,temp;
        ulong sum=0;

    for(j=0;j<99;j++)
        for(i=0;i<99-j;i++)
        {
                if(*(P+i)>*(P+i+1))
                {
                        temp=*(P+i);
                        *(P+i)=*(P+i+1);
                        *(P+i+1)=temp;
                }
         }
            if(ADC_flag!=0)
        {                for(i=45;i<55;i++)
                {
                  sum+=P[i];
                }
                //ADC_Result=sum/10;
                ADC_Result=(uint)((float)(sum/10*2.5/4.096));
         }
}
void main()
{
        LED0=0;
        lcd_init();
        ADC_init();
        ADC_count=0;ADC_flag=0;
        while(1)
        {
//            LED0=!LED0;
//                LCD_Delay(5);
                table2_charge();
                Display_line(0,table1);
                Display_line(1,table2);
                ADC_filter(ADC_data);

        }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ADC_CONTR &= ~0x20; //清中断标志
ADC_data[ADC_count]= (ADC_RESL>>4)+ADC_RES*16; //读取 ADC 结果
ADC_CONTR |= 0x40; //继续 AD 转换

ADC_count++;

if( ADC_count>100) {ADC_count=0; ADC_flag++; if(ADC_flag>=2) ADC_flag=1;}

}

网友A:
一下程序呢?
//***********y延时声明**************************
void Delay(uint t);
void LCD_Delay(uint t);
//***********LCD1602声明***********************************
void lcd_init(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int X, uint Y, uint DData);

网友B(2022-12-02):
楼主,没有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