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用独立按键控制数码管0-9循环的启停?

楼主(2022-09-05):
按键按下后循环停止,数码管停在按下时刻的数字,下一次按键按下接着这个数字循环

网友A:
设个标志,按一次键标志取反一次,以标志位的0或1确定数码管循环或停止。

网友B:
你先说说你的思路和遇到的困难,什么都不说就让大家给你答案是不可能的。

网友C:
可以采用中断

网友D:
我就有现成的板子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