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官方uart串口通信程序 遇到0就截止 想法送一组数组该咋整?

楼主(2022-09-05):
官方里面的串口通信 想发送一组数组unsigned char UDM[9]={0x5A,0xA5,0x05,0x82,0x10,0x05,0x00,0x00,0x00};
                PrintString1(UDM);        //UART1发送一个字符串
数组 后面的3个0x00 数据接收不到  该如何处理呀 哪位可以帮帮忙

下面为官方串口里面节选了一些程序

void TX1_write2buff(u8 dat)        //写入发送缓冲,指针+1
{
        TX1_Buffer[COM1.TX_write] = dat;        //装发送缓冲
        if(++COM1.TX_write >= COM_TX1_Lenth)        COM1.TX_write = 0;

        if(COM1.B_TX_busy == 0)                //空闲
        {
                COM1.B_TX_busy = 1;                //标志忙
                TI = 1;                                        //触发发送中断
        }
}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
    for (; *puts != 0;        puts++)  TX1_write2buff(*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网友A: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
        unsigned char i;
        for(i=0;i<9;i++)
                TX1_write2buff(*puts);
}
调用:PrintString1(UDM);//指针指向UDM数组

网友B:
严格来说,你那就不叫字符串了, '\0'是字符串结束标志所以你这只能叫一组数据,得自己写一个发送程序for(a=0;通过数组长判断;a++)
                {
                        Send_Out_COM(k[a]);                                        //串口发送
                }

网友C:
void PrintString1(uint8_t *puts, uint8_t n)
{
  uint8_t i=0;
    for (; i<n; i++){
      TX1_write2buff(*puts);
      puts++;
   }
}

网友D:
void PrintString2(u8 *puts, u8 len)  // len 代表长度
{
   while(len--)  TX1_write2buff(*puts++);         //发完结束
}

网友E:
STC官方历程是发字符串的,字符串以0x00结束。如果你要发任意数据,就不要判断结束符,但要指定长度,否则不知道何时结束。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n)   //发送n个字节
{
    while(n != 0)
    {
        TX1_write2buff(*puts);
        puts++;
        n--;
     }
}

网友F:
你就别用这个发字符串的函数呗,设置好串口后直接把数据写到SBUF,手动查询TI标志是否置1,表示发送一个字节完成,然后人工清零TI,再重复发送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
        unsigned char i;

谢谢老师  一直没敢改动官方里面的程序,更么想到一个for循环就可以搞定,主要还是能力不行,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来说,你那就不叫字符串了, '\0'是字符串结束标志所以你这只能叫一组数据,得自己写一个发送程序for(a=0; ...

嗯嗯  没考虑到这个思路,还是水平不够  谢谢老师的回答

楼主:
谢谢老师  感谢主要还是能力不够 没发贴之前真的就是一筹莫展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void PrintString2(u8 *puts, u8 len)  // len 代表长度
{
   while(len--)  TX1_write2buff(*puts++);   ...

谢谢老师  没发帖之前一筹莫展  感谢提供的思路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官方历程是发字符串的,字符串以0x00结束。如果你要发任意数据,就不要判断结束符,但要指定长度,否则 ...

一直不敢动官方的程序,当时都愁死了,现在有了老师们的指导拨云见日啊  哈哈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就别用这个发字符串的函数呗,设置好串口后直接把数据写到SBUF,手动查询TI标志是否置1,表示发送一个字节 ...

嗯嗯  按照上面老师们给的思路 用了for循环   我的能力太差了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