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双向可控硅大电流的处理问题

楼主:
采用双向可控硅 BTA16-800C 控制加热器加热,BTA16-800C  额定电流是 16A,封装是 TO-220, 显然是插焊在 PCB 上的封装,3个焊盘,间距 2.54mm,正常情况下,2.5mm 的线宽,是4.5A 的电流,请问有那位大神处理过这种问题,指点指点。大电流这部分,就是经接线端子进如 PCB,过保险到 BTA16-800C 输入端,受控后再到另一接线端子输出。
但显然 PCB 上的线宽不可能承受这种大电流,但 BTA16-800C 就是焊在 PCB 上的封装形式,难倒要搞根电线焊在 PCB 的走线上?

网友A(2022-09-06):
开窗,上锡,上铜条

网友B:
常规处理方法:焊盘分开,阻焊层开窗埋焊裸铜线。如走高压焊盘间开槽孔。

网友C:
这个规格在tb有很多成品,其pcb可供你参考

网友D:
你说的方法也行啊。不过,要PCB走线做到能通过大电流也行的。首先是你没确认另一个PCB参数,就是铜箔厚度。同样宽度的走线,不同厚度承载电流的能力不同,不过成本高点吧。另外,还可以单独电源层,那面积足够大了。不过都是高成本方案了。解决方法不外乎是铜厚铜宽,看你的选择了。

网友E:
阻焊层开窗埋焊裸铜线,这是一个好办法,请问,在某段走线上,要阻焊层开窗,PCB 设计时如何操作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开窗,上锡,上铜条

PCB 设计时,如何实现某段走现开窗。没搞过,先谢了。

网友F:
在镀锡层镀锡。

网友G:
BTA16-800C是TO-220封装,引脚才多粗能跑16A?线细点无非发热大,散热好就行,靠近焊盘可以窄点开窗加锡,有空间再走大线宽或铺铜。

网友H:
可控硅的处理都是要预留大空间,开窗,放最大的散热器,引脚走线要尽量要宽,必要时也可以把3个引脚开窗上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CB 设计时,如何实现某段走现开窗。没搞过,先谢了。

我用立创是直接右键开窗的,AD可能要在绘制不同层

网友I:
真有这么大电流,还是关心下BTA16的发热量吧。1.5V导通电压*10A电流=15W,要好大一片散热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E:
PCB 设计时,如何实现某段走现开窗。没搞过,先谢了。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呀,这么简单的教程
不知道你这16A是最大电流还是持续电流?
如果是持续电流,你这小散热片估计是不行的
我之前5A都觉得有点烫手,要是16A可能电流都上不去

网友K:
可控硅的压降不小

网友E:
多谢多谢,基本搞懂了。准备了大散热片的,16A是额定电流,最终根据加热温度要求,控制可控硅导通角,从而控制加热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