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从选择的元素创建板剪切的问题

楼主(2022-09-05):
在AD中制作PCB时,需要开个圆孔,在板子上画了一个圆,选择这个圆,然后使用快捷键T+V+B,从选择的元素创建板剪切,之后也确实开了孔,因为在3D视图中能够看到开的孔,但是输出GERBER文件时确没有了这个孔,包括输出钻孔文件时也没有,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你要把这个孔放在跟板框一个层就可以了。你放在其它的层是看不到的。

网友B:
你画的这个圆,放对层了吗?确认下?

网友C:
机械层和keep层只能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这个孔放在跟板框一个层就可以了。你放在其它的层是看不到的。

是放在一个层的,把他们都放在机械层或者KEEP层都试过了,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的这个圆,放对层了吗?确认下?

放对了,机械层和KEEP层都试过

网友D:
指定为“过孔”或“焊盘”就可以了。

网友E:
假设指定层正确,如果是实心圆体,要指定为过孔或者焊盘,如果是一个带有宽度线条的圆圈线,才能被系统识别为要锣一个圆孔。

网友F:
在gerber里你是看不到“孔”的,你只要在Gerber里,确认和你的边框在同一层里出现,板子里就能帮你挖出来。

网友B:
如果你确认了PCB资料没问题。那么就可能是导出资料时单位没有统一了。你再确认下导出PCB跟导出钻孔的单位是否一致?注意你导出孔的格式。有的GERBER软件无法自动帮你识别单位的。另外就是钻孔原点位置的问题。不过,你实在找不到,可能主要是单位问题造成。

楼主:
问题已经搞定,板子已经生产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