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x4x4光立方的取模软件用那件?不知取模的数据组怎弄

楼主(2022-09-06):
最近想弄个立方灯,,但不知他取模的数据组怎弄,

网友A:
4x4x4 有什么好取模的? 统共就只有 64个LED   也就一个 8x8 点阵屏的大小 自己随便编编就出来了,真要这都觉得麻烦,找一个 3D8 的 取里面的 4个位就好了。
各人觉得4x4x4 真没什么做的必要,不到8x8x8的光立方,真的没什么效果可言,就和 8x8点阵 做俄罗斯方块一样,除了说明你能控制点阵屏,毫无游戏性可言。

网友B:
一般这类制作的开源压缩包内都附带 3D 取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4x4x4 有什么好取模的? 统共就只有 64个LED   也就一个 8x8 点阵屏的大小 自己随便编编就出来了,真要这都 ...

多谢提议,再去练习下,

网友C:
一共64个灯,用一个8个字节的数组来表示一组显示状态,8个字节中的每一位对应一个灯,就可以了。
要显示一个状态,就取出对应的数组,按位送出显示就可以了。
你只要编辑各个需要显示状态的数组中对应的0、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