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电路如何自锁,求助?

楼主(2022-09-06):
单片机IO高电平控制Q2导通,Q1就导通,当负载短路或过流10A时,Q3导通,Q1关闭,Q3关闭,Q1又导通了,变成限流恒流状态了。如何让Q3导通后,自锁或者把Q2关闭。

网友A:
你这个电路也不是这样设计的。单片机控制的Q2过流怎么关闭。要想关闭必须加过流保护电路才行。

网友B:
用一个PNP和一个NPN组成类似单向可控硅的电路,过流触发然后自保导通,关闭输出,Q2截止时才会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PNP和一个NPN组成类似单向可控硅的电路,过流触发然后自保导通,关闭输出,Q2截止时才会解除。

麻烦你,提供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你,提供电路图

莫做升手党,自己百度吧,别人只是告诉你的原理图不合理你要伸手要原理图,以后谁给你回帖

网友D:
可以考虑利用可控硅的特性解决问题。可控硅导通后压降约为1V,不断流会一直保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