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检测电路分析

楼主(2022-09-06):
这两种电路有什么优缺点,能不能再简化。图中三极管换成MOS管可以吗,图中是电压超过12V就导通Q2,想让电压超过0.5V就导通,怎么改。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换NMOS没有问题的。

网友B:
用个比较器或运放吧。三极管要0.6V以上才导通,MOSFET电压更高,并且简单应用时电压精度太差了。

网友C:
1、换成MOS不行,因为MOS的导通电压不是0.7V。这里0.7V与稳压管共同决定了稳压值。
2、建议用板凳的方式做。

网友D:
用MEG2808  MCU电压检测芯片,SOT23-3  0.2-0.3元

网友E:
MOS管导通电压明显比三极管要高的多!所以,换MOS管不能实现你这个电路的功能。除非采用板凳的方法,另外设计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