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哪位知道PCF8591最大能输出多高频率

楼主(2022-09-06):
刚买一个PCF8591的实验板,想弄个正弦实验一下,发现输出每一个点最低也就2MS,达不到US级别。如果1个周期256个点的话,就是500ms左右才2Hz,是不太鸡肋了。

网友A:
确实鸡肋,IIC接口就快不起来,看下IIC协议,普通芯片只有低速100kb/s和高速400kb/s,算下来转换最快才50kHz,如果1个周期100点就只能输出500Hz,还不如用电阻网络,并口直通,简单速度快,不过单片机要用推挽输出。

网友B:
最基础的单片机知识就能计算出来了。
CPU的主频,执行一条指令需要的主频脉冲数,重复反转 一个IO引脚需要执行的指令数量,总计花的时间。
这CPU的手册上都有,找一下吧。

网友C:
想快,用一组8位IO口接R-2R做一个DAC出来,我用STC32G跑32.768MHz,用DDS方法输出波形,擦痒可达3.2768MHz,32位累加器,输出正弦波可达800KHz,分辨率0.0015Hz。

网友D:
不会这么慢,但是也不会很快,这么慢应该是你的驱动没有高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这么慢,但是也不会很快,这么慢应该是你的驱动没有高速运行

用51,我只写没有延时的脉冲,高电平或低电平的时间也不低于2.5MS,晶振是30M只是验证,如果不用5891直接写脉冲最快达到2u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鸡肋,IIC接口就快不起来,看下IIC协议,普通芯片只有低速100kb/s和高速400kb/s,算下来转换最快才50kH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基础的单片机知识就能计算出来了。
CPU的主频,执行一条指令需要的主频脉冲数,重复反转 一个IO引脚需要 ...

CPU的速度够快的输出脉冲最小间隔51差不多2US左右,实际用8591DA输出一个脉冲间隔在2MS以上。

网友E:
9600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