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CVBS视频信号解析问题

楼主(2022-09-06):
摄像头输出的CVBS视频信号,经过max7456 osd生成器叠加字符信息, 比如叠加了一个 “1234”
请问如何从叠加以后的视频信号中提取出叠加的字符“1234”?

网友A:
相当于从【视频信号中】提取另一个图像。
很困难、复杂。
这与【max7456】无关了。
当然如果【max7456】规定了字符在行、帧位置,以及信号的特征(如RGB分量),还是可以利用的。但会有误判率。
例如:对于第N1-N2(Y向位置)行中,第M1-M2微秒处(X向位置)R\G\B分量>C(max7456发出的)信号如果在L帧中(持续在画面)出现,判为【叠加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