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tooth+Si4730+PT2313+TPA3116+Oled 128*64 30W*2多功能功放

楼主(2022-09-06):
Bluetooth5.0+Si4730+PT2313+TPA3116D2+Oled 128*64 +5Keys+编码旋转调节 30W*2多功能功放:*目前软件已经做到V3.0,硬件也改版到V3.0,业余玩下趣味多多
功能:
1,蓝牙功能(杰里等淘宝蓝牙音频模组Bluetooth5.0,焊接难度低);
2,AM/FM功能 Si4730数字收音IC(焊接难度稍难);
3,AUX IN音频输入功能(带音频处理送AD检测,焊接难度低);
4,PT2313电子音量音效调节(焊接难度低);
5,TPA3116D2数字功放(焊接难度低);
6,5V2A输出(驱动11*44等柔性透明显示屏预留,也可做手机充电用);
7,按键和编码开关调节(360度无极调节);
8,Oled128*64 多菜单多功能(某一个宝购买显示屏屏,包含FFT 128*64频谱显示,跟随效果同千千静听水平,花式更多)9,火牛DC12~20V 5A输入(本来想加电瓶供电充管理控制的,但放弃了);
10,书架箱30W*2参考;

*先奉上回路图和layout PCB图,按参数焊接,硬件无需调试,因为我调整测试多次了,硬件软件都最终版了,也没精力玩了,所以奉献给网友
(powerPCB设计文件,需要源文件请回帖)

图片:

视频:
雨中的恋人们
https://v.qq.com/x/page/y335526g27i.html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https://v.qq.com/x/page/l3355qj2pqo.html

stm_oled sch v3.0.pdf

SCH回路图

stm_oled layout v3.0.pdf

PCB基板图

网友A:
请问有没有视频或图片呢

网友B:
好东东  希望楼主完成这个优秀的作品

网友C:
有没有设计文件

楼主:
有,告知邮箱发送给你

网友D(2022-10-23):
请楼主也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898180902@qq.com。谢谢!

网友E:
建议3116拉到1200k

网友F:
请楼主也发一份给我体验体验。2541794695@qq.com。谢谢!

网友G:
  请楼主发一份给我,整一套来听听。1178049536@qq.com.

网友H:
请楼主发一份给我,整一套来听听。214624180@qq.com.

网友G:
  楼主威武,上面音箱与下能配吗?、,音质怎样??

楼主:
感谢网友回复,%原因,业余时间很多,所以才做这个音响硬软件打发下时间,好久没来,统一回复:

1,回路图,PCB layout图,pads源文件,PCB空基板,可以提供,发邮件;
2,按PCB和回路图清单焊接好基板烧录好程序,可直推30W+30W无源书架箱,低音强劲,高音通透;3,目前程序V3.0非常完善,产品级别;
4,功能介绍:
     蓝牙功能
     收音FM/AM功
     VOL+,VOL-,FUNCTION,TUNE+,TUNE-,AUTO,MUTE,EQ(POP,JAZZ,ROCK等)按键功能
     OLED多级菜单界面显示,FFT千千静听式音乐频谱
     5V2A输出外充功能     RGB氛围灯
     电源适配器15~20V 4A(Min)推荐使用20V 3.5A(Min)
     锂电池+充电(可以网上购买15V5A左右即可)

     输出功率:25W+25W  8欧 THD< 1%
                     30W+30W  8欧 THD<10%
     S/N: 70dB  AUX              68dB  BT
              68dB  FM
     实用感度:18dBuV
     剩余噪声:-70dB
4,涉及知识:
                    硬件:DC-DC,LDO,稳压IC,MOSFET管,三极管,音效IC,收音IC,运放,功放IC等应用
                    软件:STM32F10X系列
                              GPIO模拟IIC
                              DMA+TIMER FFT
                              DMA+TIMER PWM
                              OLED驱动+ZLG GUI应用
                              KEY短按,长按
                              ENCODE编码开关
                              PT2313驱动
                              Si473X驱动

网友I:
请楼主发一份给我,整一套来听听。1119097636@qq.com.

网友J:
可以分享源文件吗?

网友K:
烦请楼主也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3163706042@qq.com。谢谢!

网友L:
楼主厉害!,超喜欢这个频谱显示,麻烦给份资料学习!!谢谢。nfdlwwp@163.com

网友G:
烦请楼主也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1178049536@qq.com. 1178049536@qq.com

网友M:
非常好,感谢分享,48814174@qq.com

楼主:
邮件已发,请及时收取,163有期限

网友G:
感谢楼主,收到邮件了,不过是 pads源文件,改天有时间装个软件先,等楼主放出源代码来。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收到邮件了,不过是 pads源文件,改天有时间装个软件先,等楼主放出源代码来。

兄弟,可不可以分享一下,347563976@qq.com

网友G:
你直接向楼主申请发给你哦,现在我电脑没有这个软件,打不开看不到东西。

楼主:
PADS9.5或者PADS2007必装必学啊 ,深圳,东莞大企业一般用PADS或者Allegro,用protel/AD比较少

网友O(2022-11-22):
楼主,玩不玩bp1048?蓝牙,sd卡,u盘,声卡,数字输入,混音,音量控制,最重要的是还带dsp,唯一不足的是不对个人开放开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玩不玩bp1048?蓝牙,sd卡,u盘,声卡,数字输入,混音,音量控制,最重要的是还带dsp,唯一不足的是 ...

BQ1048确实功能多,可玩的内容也多,可惜开发环境搭建和资源还是限制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BQ1048确实功能多,可玩的内容也多,可惜开发环境搭建和资源还是限制了!

是的,我也想玩,个人用户900一套开发板,门槛太高了,哪怕做点东西出来,收回成本也要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3116拉到1200k

是的,你考虑的比较仔细!TPA3116的AM0/AM1/AM2脚做3组可控制的下拉下拉比较好,收音AM时,选用不同频率,避开接收频道,以免干扰收音性能

网友P:
烦请楼主也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826522205@qq.com.

网友Q:
麻烦楼主也发我一份,谢谢!81550358@qq.com

网友J:
请楼主也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464347507@qq.com。谢谢!

楼主:
邮件已发请及时查收

网友R:
楼主可以发一份文件给我嘛,学习学习 2497386392@qq.com

网友S:
楼主帮忙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万分感谢   446377347@qq.com

网友T:
我有一些双TPA3118双TPA3116带PT2313芯片的电路板,功能正常。能不能换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有一些双TPA3118双TPA3116带PT2313芯片的电路板,功能正常。能不能换蓝牙模块

你这板简直是太适合了,应该是 2.1CH功放,一片CSC2313来做音源选择,可以接蓝牙输出,外接输入1,外接输入2,共3路音源选择!前提是需要MCU(STM32或者STC最小核心板即可编程控制了CSC2313,功放的mute,再外接几个功能按键和显示屏在核心小板上,非常nice

网友T:
主控板和按键板都有,就是蓝牙版本有点低。建荣的蓝牙主控。

网友T:
楼主帮忙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万分感谢   479361682@qq.com

网友U:
楼主厉害!,超喜欢这个频谱显示,麻烦给份资料学习!!谢谢。89273485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主控板和按键板都有,就是蓝牙版本有点低。建荣的蓝牙主控。

是不是广场舞音箱的量产品?带外接输入,蓝牙输入,带USB/CARD读取,功放不错,显示弱了点

网友V:
烦请楼主发一份资料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W(2023-02-28):
楼主厉害!,超喜欢这个频谱显示,麻烦给份资料学习!!谢谢!

网友X:
谢谢分亨。。。麻烦发3293889013@qq.com

网友Y:
有没软件?能发一份给我学习一下吗?674373430@qq.com

网友Y:
谢谢分亨。。。麻烦发674373430@qq.com

网友Y:
有没有软件?能发一份给我学一下吗?

网友Z:
楼主帮忙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万分感谢 417341723@qq.com

网友AA(2023-04-20):
楼主帮忙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万分感谢8964569652@qq.com

网友AB:
麻烦楼主发一份资料学习学习,万分感谢,2416611411@qq.com

网友AC(2023-06-02):
请楼主发一份给我,整一套来听听。1184327224@qq.com

网友AC:
请楼主发一份给我听听,谢谢。1184327224@qq.com

网友AD:
楼主帮忙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万分感谢   865037326@qq.com

网友AE(2023-07-08):
引用 网友T:
主控板和按键板都有,就是蓝牙版本有点低。建荣的蓝牙主控。

楼主你好!发一份给我,谢谢。1942157728@qq.com.

网友AF:
花了不少功夫,不知相关程序设计思路?

网友AG:
佩服楼主技术,能否发一份资料。正在学习单片机万分感谢123866032@qq.com

网友AH:
楼主可以发一份文件给我嘛,学习学习 3317386064@qq.com

网友AI(2023-09-05):
楼主帮忙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万分感谢328572368@qq.com

网友AJ:
太复杂了!不适合我这种初级DIY  玩玩蓝牙+3116就够了

网友AK:
引用 网友AL:

你好,楼主好久都不来51黑了,你能把文件发一份给我?123866032@qq.com 谢谢

网友AM:
烦请楼主也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123754086@qq.com。谢谢!

网友AN:
这个功放方案很好用,学习下。

网友W:
烦请楼主也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l.htlht@163.com 谢谢

网友AO(2023-10-12):
烦请楼主也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459299729@qq.com。谢谢!

网友AP:
引用 楼主:
邮件已发,请及时收取,163有期限

可以也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38793307@qq.com

网友AQ:
请楼主发一份给我,整一套来听听。254370820@qq.com.

网友A(2024-01-16):
楼主帮忙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万分感谢

网友AR(2024-02-22):
楼主能否共享下si4730驱动程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楼主能否共享下si4730驱动程序

//Copright (c) 2021,FFT_Combo
//All rights reserved.

//名称: radio.h
//说明: si4730 gpio定义,函数声明
//作者: feeling1791
//日期: 2020-12-20
//版本: ver3.1

#ifndef __RADIO_H
#define __RADIO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radio端口定义----------------

#define TU_SDA_OUT()  GPIOA->CRL&=0XFF0FFFFF;GPIOA->CRL|=3<<20;   //输出PA5
#define TU_SDA_IN()   GPIOA->CRL&=0XFF0FFFFF;GPIOA->CRL|=8<<20;   //输入PA5

#define TU_SCL_OUT()  GPIOA->CRL&=0XF0FFFFFF;GPIOA->CRL|=3<<24;   //输出PA6
#define TU_SCL_IN()   GPIOA->CRL&=0XF0FFFFFF;GPIOA->CRL|=8<<24;   //输入PA6

#define TU_SDA_H PAout(5) = 1
#define TU_SDA_L PAout(5) = 0

#define TU_SCL_H PAout(6) = 1
#define TU_SCL_L PAout(6) = 0

#define TU_SDA_read PAin(5)
#define TU_SCL_read PAin(6)

#define TU_RST_H GPIOA->BSRR = GPIO_Pin_7
#define TU_RST_L GPIOA->BRR  = GPIO_Pin_7

#define TU_EN_H GPIOA->BSRR = GPIO_Pin_1
#define TU_EN_L GPIOA->BRR  = GPIO_Pin_1

#define TU_POWER_OFF() GPIOA->BSRR  = GPIO_Pin_1  //HIGH RX_HARD_MUTE
#define TU_POWER_ON()  GPIOA->BRR   = GPIO_Pin_1  //LOW

/********************************************************
typedef and function claim
********************************************************/

typedef enum OPERA_MODE {
    READ = 1,
    WRITE = 2
} T_OPERA_MODE;

typedef enum ERROR_OP {
    OK = 1,
    I2C_ERROR = 2,
    LOOP_EXP_ERROR = 3,
    G_ERROR = 4
} T_ERROR_OP;

typedef enum POWER_UP_TYPE {
    FM_RECEIVER = 1,
    AM_RECEIVER = 2
} T_POWER_UP_TYPE;

typedef enum SEEK_MODE {
    SEEKDOWN_HALT = 1,
    SEEKDOWN_WRAP = 2,
    SEEKUP_HALT = 3,
    SEEKUP_WRAP = 4
} T_SEEK_MODE;

typedef enum RX_ANTENNA_SELECT {
    EXTERNAL_ANTENNA = 1,
    INTERNAL_ANTENNA = 2
} T_RX_ANTENNA_SELECT;

//------------------------------------------------------------------------
//低灵敏度 FM_SNR 5   FM_RSSI 30                        //电台识别率高,但是搜台少
//中灵敏度 FM_SNR 3   FM_RSSI 15                        //电台识别率中,但是搜台一般
//高灵敏度 FM_SNR 2   FM_RSSI 8                         //电台识别率地,但是搜台多

#define FM_SNR_LOCAL 0x0005                                                           //FM SNR 5dB
#define FM_RSSI_LOCAL 0x0000F                                            //FM RSSI 15dBuV

#define FM_SNR_REMOTE 0x0002                                                    //FM SNR 2dB
#define FM_RSSI_REMOTE 0x0008                                            //FM RSSI 8dBuV

//#define FM_SNR_LOCAL 0x0005                                                            //FM SNR 5dB
//#define FM_RSSI_LOCAL 0x00019                                            //FM RSSI 25dBuV

//#define FM_SNR_REMOTE 0x0003                                                    //FM SNR 3dB
//#define FM_RSSI_REMOTE 0x000a                                            //FM RSSI 10dBuV

#define MW_SNR_LOCAL        0x0005                                                //MW SNR normal=5dB
#define MW_RSSI_LOCAL 0x0019                                                //MW_RSSI normal=25dBuV

#define MW_SNR_REMOTE        0x0003                                                //MW SNR normal=3dB
#define MW_RSSI_REMOTE 0x000a                                                //MW_RSSI normal=10dBuV

//#define SW_SNR_LOCAL        0x0005                                                //SW_SNR normal=5dB
//#define SW_RSSI_LOCAL 0x0014                                                //SW_RSSI normal=20dBuV

//#define SW_SNR_REMOTE        0x0002                                                //SW_SNR normal=2dB
//#define SW_RSSI_REMOTE 0x0008                                                //SW_RSSI normal=8dBuV
//------------------------------------------------------------------------
#define FM_Deemphasis        0x0001                                         //去加重设置 50us
#define FM_BLEND_STEREO                0x001e                                        //FM_BLEND_STEREO_THRESHOLD 20 dBuV RSSI高于设定阈值时开启立体声模式
#define FM_BLEND_MONO                        0x001e                                        //FM_BLEND_MONO_THRESHOLD 20 dBuV        RSSI低于于设定阈值时开启混音模式
//#define FM_BLEND_STEREO                0x0000                                        //FM_BLEND_STEREO_THRESHOLD 强制开启立体声模式
//#define FM_BLEND_MONO                        0x0000                                        //FM_BLEND_MONO_THRESHOLD 强制开启混音模式
#define FM_bandwidth                                0x000a                                        //bandwidth 100KHz
#define FM_BAND_TOP_VALUE                                 0x2a26                                  //107.9MHz
#define FM_BAND_BOTTOM_VALUE                 0x222E                                         //87.5MHz
//#define FM_BAND_BOTTOM_VALUE                 0x1db0                                         //76MHz
#define FM_BAND_BOTTOM_XY_VALUE 0x1900                                         //64MHz
#define FM_AutoScan_Step_VALUE        0x000a                                        //亚洲FM步进100K
#define FM_ManualScan_Step_VALUE        0x000a                                        //手动搜台步进10
//------------------------------------------------------------------------
#define AM_Deemphasis                 0x0001                                         //去加重设置 50us
#define AM_bandwidth                        0x0003                                        //bandwidth 2KHz

/*
#define SW_BAND_TOP_VALUE                                0x59d8                                  //23000KHz
//#define SW_BAND_BOTTOM 0x08fc                                                                                 //2300KHz
#define SW_BAND_BOTTOM_VALUE                 0x06af                                         //1711KHz 1711KHz -1800KHz 导航和定位信号        1800KHz-2000KHz 160米业务无线电        2000KHz-2300KHz 海事通讯
#define SW_AutoScan_Step_VALUE        0x0005                                        //亚洲SW步进5K
#define SW_ManualScan_Step_VALUE        0x0005                                        //手动搜台步进10
*/

#define MW_BAND_TOP_VALUE                                 0x06b9                                  //1721KHz
#define MW_BAND_BOTTOM_VALUE                 0x020a                                         //522KHz
#define MW_AutoScan_Step_VALUE        0x0009                                        //亚洲MW步进9K
#define MW_ManualScan_Step_VALUE        0x0009                                        //手动搜台步进9
//------------------------------------------------------------------------
#define DefaultVOL 55                                //开机默认音量
#define MidVOL 50                                                //中等音量
#define MaxVOL 63                                                //最大音量
#define FMDefaultFREQ 10080        //开机默认频率
#define MWDefaultFREQ 792                //开机默认频率
//#define SWDefaultFREQ 6110        //开机默认频率
//==================================================================
// General Commands
//==================================================================
#define STCINT          0x01
#define ASQINT          0x02
#define RDSINT          0x04
#define RSQINT          0x08
#define ERR             0x40
#define CTS             0x80

// POWER_UP
#define POWER_UP                        0x01
#define POWER_UP_IN_FUNC_FMRX                 0xd0
#define POWER_UP_IN_FUNC_AMRX                 0x01
#define POWER_UP_IN_FUNC_FMTX                 0x02
#define POWER_UP_IN_FUNC_WBRX                 0x03
#define POWER_UP_IN_FUNC_QUERY                0x0F
#define POWER_UP_IN_PATCH                             0x20
#define POWER_UP_IN_GPO2OEN                   0x40
#define POWER_UP_IN_CTSIEN                            0x80
#define POWER_UP_IN_OPMODE_RX_ANALOG  0x05
#define POWER_UP_IN_OPMODE_TX_ANALOG  0x50

// GET_REV
#define GET_REV 0x10

// POWER_DOWN
#define POWER_DOWN 0x11

// SET_PROPERTY
#define SET_PROPERTY 0x12

// GET_PROPERTY
#define GET_PROPERTY 0x13

// GET_INT_STATUS
#define GET_INT_STATUS 0x14

//==================================================================
// FM Receive Commands
//==================================================================

// FM_TUNE_FREQ
#define FM_TUNE_FREQ 0x20

// FM_SEEK_START
#define FM_SEEK_START           0x21
#define FM_SEEK_START_IN_WRAP   0x04
#define FM_SEEK_START_IN_SEEKUP 0x08

// FM_TUNE_STATUS
#define FM_TUNE_STATUS           0x22
#define FM_TUNE_STATUS_IN_INTACK 0x01
#define FM_TUNE_STATUS_IN_CANCEL 0x02
#define FM_TUNE_STATUS_OUT_VALID 0x01
#define FM_TUNE_STATUS_OUT_AFCRL 0x02
#define FM_TUNE_STATUS_OUT_BTLF  0x80

// FM_RSQ_STATUS
#define FM_RSQ_STATUS              0x23
#define FM_RSQ_STATUS_IN_INTACK    0x01
#define FM_RSQ_STATUS_OUT_RSSILINT 0x01
#define FM_RSQ_STATUS_OUT_RSSIHINT 0x02
#define FM_RSQ_STATUS_OUT_ASNRLINT 0x04
#define FM_RSQ_STATUS_OUT_ASNRHINT 0x08
#define FM_RSQ_STATUS_OUT_BLENDINT 0x80
#define FM_RSQ_STATUS_OUT_VALID    0x01
#define FM_RSQ_STATUS_OUT_AFCRL    0x02
#define FM_RSQ_STATUS_OUT_SMUTE    0x08
#define FM_RSQ_STATUS_OUT_PILOT    0x80
#define FM_RSQ_STATUS_OUT_STBLEND  0x7F

// FM_RDS_STATUS
#define FM_RDS_STATUS               0x24
#define FM_RDS_STATUS_IN_INTACK     0x01
#define FM_RDS_STATUS_IN_MTFIFO     0x02
#define FM_RDS_STATUS_OUT_RECV      0x01
#define FM_RDS_STATUS_OUT_SYNCLOST  0x02
#define FM_RDS_STATUS_OUT_SYNCFOUND 0x04
#define FM_RDS_STATUS_OUT_SYNC      0x01
#define FM_RDS_STATUS_OUT_GRPLOST   0x04
#define FM_RDS_STATUS_OUT_BLED      0x03
#define FM_RDS_STATUS_OUT_BLEC      0x0C
#define FM_RDS_STATUS_OUT_BLEB      0x30
#define FM_RDS_STATUS_OUT_BLEA      0xC0
#define FM_RDS_STATUS_OUT_BLED_SHFT 0
#define FM_RDS_STATUS_OUT_BLEC_SHFT 2
#define FM_RDS_STATUS_OUT_BLEB_SHFT 4
#define FM_RDS_STATUS_OUT_BLEA_SHFT 6

//==================================================================
// AM Receive Commands
//==================================================================

// AM_TUNE_FREQ
#define AM_TUNE_FREQ 0x40

// AM_SEEK_START
#define AM_SEEK_START           0x41
#define AM_SEEK_START_IN_WRAP   0x04
#define AM_SEEK_START_IN_SEEKUP 0x08

// AM_TUNE_STATUS
#define AM_TUNE_STATUS           0x42
#define AM_TUNE_STATUS_IN_INTACK 0x01
#define AM_TUNE_STATUS_IN_CANCEL 0x02
#define AM_TUNE_STATUS_OUT_VALID 0x01
#define AM_TUNE_STATUS_OUT_AFCRL 0x02
#define AM_TUNE_STATUS_OUT_BTLF  0x80

// AM_RSQ_STATUS
#define AM_RSQ_STATUS              0x23
#define AM_RSQ_STATUS_IN_INTACK    0x01
#define AM_RSQ_STATUS_OUT_RSSILINT 0x01
#define AM_RSQ_STATUS_OUT_RSSIHINT 0x02
#define AM_RSQ_STATUS_OUT_ASNRLINT 0x04
#define AM_RSQ_STATUS_OUT_ASNRHINT 0x08
#define AM_RSQ_STATUS_OUT_VALID    0x01
#define AM_RSQ_STATUS_OUT_AFCRL    0x02
#define AM_RSQ_STATUS_OUT_SMUTE    0x08

//==================================================================
// FM Transmit Commands
//==================================================================

// TX_TUNE_FREQ
#define TX_TUNE_FREQ 0x30

// TX_TUNE_POWER
#define TX_TUNE_POWER 0x31

// TX_TUNE_MEASURE
#define TX_TUNE_MEASURE 0x32

// TX_TUNE_STATUS
#define TX_TUNE_STATUS           0x33
#define TX_TUNE_STATUS_IN_INTACK 0x01

// TX_ASQ_STATUS
#define TX_ASQ_STATUS             0x34
#define TX_ASQ_STATUS_IN_INTACK   0x01
#define TX_ASQ_STATUS_OUT_IALL    0x01
#define TX_ASQ_STATUS_OUT_IALH    0x02
#define TX_ASQ_STATUS_OUT_OVERMOD 0x04

// TX_RDS_BUFF
#define TX_RDS_BUFF           0x35
#define TX_RDS_BUFF_IN_INTACK 0x01
#define TX_RDS_BUFF_IN_MTBUFF 0x02
#define TX_RDS_BUFF_IN_LDBUFF 0x04
#define TX_RDS_BUFF_IN_FIFO   0x80

// TX_RDS_PS
#define TX_RDS_PS 0x36

//==================================================================
// WB Receive Commands
//==================================================================

// WB_TUNE_FREQ
#define WB_TUNE_FREQ 0x50

// WB_TUNE_STATUS
#define WB_TUNE_STATUS           0x52
#define WB_TUNE_STATUS_IN_INTACK 0x01
#define WB_TUNE_STATUS_OUT_VALID 0x01
#define WB_TUNE_STATUS_OUT_AFCRL 0x02

// WB_RSQ_STATUS
#define WB_RSQ_STATUS              0x53
#define WB_RSQ_STATUS_IN_INTACK    0x01
#define WB_RSQ_STATUS_OUT_RSSILINT 0x01
#define WB_RSQ_STATUS_OUT_RSSIHINT 0x02
#define WB_RSQ_STATUS_OUT_ASNRLINT 0x04
#define WB_RSQ_STATUS_OUT_ASNRHINT 0x08
#define WB_RSQ_STATUS_OUT_VALID    0x01
#define WB_RSQ_STATUS_OUT_AFCRL    0x02

// WB_ASQ_STATUS
#define WB_ASQ_STATUS                                        0x55
#define WB_ASQ_STATUS_IN_INTACK                        0x01
#define WB_ASQ_STATUS_OUT_ALERTONINT        0x01
#define WB_ASQ_STATUS_OUT_ALERTOFFINT        0x02
#define WB_ASQ_STATUS_OUT_ALERT                        0x01

//****************************Properties******************************/
//==================================================================
// General Properties
//==================================================================

// GPO_IEN
#define GPO_IEN                                0x0001
#define GPO_IEN_STCIEN_MASK 0x0001
#define GPO_IEN_ASQIEN_MASK 0x0002
#define GPO_IEN_RDSIEN_MASK 0x0004
#define GPO_IEN_RSQIEN_MASK 0x0008
#define GPO_IEN_ERRIEN_MASK 0x0040
#define GPO_IEN_CTSIEN_MASK 0x0080
#define GPO_IEN_STCREP_MASK 0x0100
#define GPO_IEN_ASQREP_MASK 0x0200
#define GPO_IEN_RDSREP_MASK 0x0400
#define GPO_IEN_RSQREP_MASK 0x0800
#define GPO_IEN_STCIEN_SHFT 0
#define GPO_IEN_ASQIEN_SHFT 1
#define GPO_IEN_RDSIEN_SHFT 2
#define GPO_IEN_RSQIEN_SHFT 3
#define GPO_IEN_ERRIEN_SHFT 6
#define GPO_IEN_CTSIEN_SHFT 7
#define GPO_IEN_STCREP_SHFT 8
#define GPO_IEN_ASQREP_SHFT 9
#define GPO_IEN_RDSREP_SHFT 10
#define GPO_IEN_RSQREP_SHFT 11

// DIGITAL_INPUT_FORMAT
#define DIGITAL_INPUT_FORMAT            0x0101
#define DIGITAL_INPUT_FORMAT_ISIZE_MASK 0x0003
#define DIGITAL_INPUT_FORMAT_IMONO_MASK 0x0004
#define DIGITAL_INPUT_FORMAT_IMODE_MASK 0x0078
#define DIGITAL_INPUT_FORMAT_IFALL_MASK 0x0080
#define DIGITAL_INPUT_FORMAT_ISIZE_SHFT 0
#define DIGITAL_INPUT_FORMAT_IMONO_SHFT 2
#define DIGITAL_INPUT_FORMAT_IMODE_SHFT 3
#define DIGITAL_INPUT_FORMAT_IFALL_SHFT 7

// DIGITAL_INPUT_SAMPLE_RATE
#define DIGITAL_INPUT_SAMPLE_RATE 0x0103

// DIGITAL_OUTPUT_FORMAT
#define DIGITAL_OUTPUT_FORMAT            0x0102
#define DIGITAL_OUTPUT_FORMAT_OSIZE_MASK 0x0003
#define DIGITAL_OUTPUT_FORMAT_OMONO_MASK 0x0004
#define DIGITAL_OUTPUT_FORMAT_OMODE_MASK 0x0078
#define DIGITAL_OUTPUT_FORMAT_OFALL_MASK 0x0080
#define DIGITAL_OUTPUT_FORMAT_OSIZE_SHFT 0
#define DIGITAL_OUTPUT_FORMAT_OMONO_SHFT 2
#define DIGITAL_OUTPUT_FORMAT_OMODE_SHFT 3
#define DIGITAL_OUTPUT_FORMAT_OFALL_SHFT 7

// DIGITAL_OUTPUT_SAMPLE_RATE
#define DIGITAL_OUTPUT_SAMPLE_RATE 0x0104

// REFCLK_FREQ
#define REFCLK_FREQ 0x0201

// REFCLK_PRESCALE
#define REFCLK_PRESCALE      0x0202
#define REFCLK_PRESCALE_MASK 0x0FFF
#define REFCLK_PRESCALE_SHFT 0

//==================================================================
// FM Receive Properties
//==================================================================

// FM_DEEMPHASIS
#define FM_DEEMPHASIS      0x1100
#define FM_DEEMPHASIS_MASK 0x0003
#define FM_DEEMPHASIS_SHFT 0

// FM_BLEND_STEREO_THRESHOLD
#define FM_BLEND_STEREO_THRESHOLD      0x1105
#define FM_BLEND_STEREO_THRESHOLD_MASK 0x007F
#define FM_BLEND_STEREO_THRESHOLD_SHFT 0

// FM_BLEND_MONO_THRESHOLD
#define FM_BLEND_MONO_THRESHOLD      0x1106
#define FM_BLEND_MONO_THRESHOLD_MASK 0x007F
#define FM_BLEND_MONO_THRESHOLD_SHFT 0

// FM_MAX_TUNE_ERROR
#define FM_MAX_TUNE_ERROR      0x1108
#define FM_MAX_TUNE_ERROR_MASK 0x007F
#define FM_MAX_TUNE_ERROR_SHFT 0

// FM_RSQ_INT_SOURCE
#define FM_RSQ_INT_SOURCE               0x1200
#define FM_RSQ_INT_SOURCE_RSSILIEN_MASK 0x0001
#define FM_RSQ_INT_SOURCE_RSSIHIEN_MASK 0x0002
#define FM_RSQ_INT_SOURCE_ASNRLIEN_MASK 0x0004
#define FM_RSQ_INT_SOURCE_ASNRHIEN_MASK 0x0008
#define FM_RSQ_INT_SOURCE_BLENDIEN_MASK 0x0080
#define FM_RSQ_INT_SOURCE_RSSILIEN_SHFT 0
#define FM_RSQ_INT_SOURCE_RSSIHIEN_SHFT 1
#define FM_RSQ_INT_SOURCE_ASNRLIEN_SHFT 2
#define FM_RSQ_INT_SOURCE_ASNRHIEN_SHFT 3
#define FM_RSQ_INT_SOURCE_BLENDIEN_SHFT 7

// FM_RSQ_SNR_HI_THRESHOLD
#define FM_RSQ_SNR_HI_THRESHOLD      0x1201
#define FM_RSQ_SNR_HI_THRESHOLD_MASK 0x007F
#define FM_RSQ_SNR_HI_THRESHOLD_SHFT 0

// FM_RSQ_SNR_LO_THRESHOLD
#define FM_RSQ_SNR_LO_THRESHOLD      0x1202
#define FM_RSQ_SNR_LO_THRESHOLD_MASK 0x007F
#define FM_RSQ_SNR_LO_THRESHOLD_SHFT 0

// FM_RSQ_RSSI_HI_THRESHOLD
#define FM_RSQ_RSSI_HI_THRESHOLD      0x1203
#define FM_RSQ_RSSI_HI_THRESHOLD_MASK 0x007F
#define FM_RSQ_RSSI_HI_THRESHOLD_SHFT 0

// FM_RSQ_RSSI_LO_THRESHOLD
#define FM_RSQ_RSSI_LO_THRESHOLD      0x1204
#define FM_RSQ_RSSI_LO_THRESHOLD_MASK 0x007F
#define FM_RSQ_RSSI_LO_THRESHOLD_SHFT 0

// FM_RSQ_BLEND_THRESHOLD
#define FM_RSQ_BLEND_THRESHOLD            0x1207
#define FM_RSQ_BLEND_THRESHOLD_BLEND_MASK 0x007F
#define FM_RSQ_BLEND_THRESHOLD_PILOT_MASK 0x0080
#define FM_RSQ_BLEND_THRESHOLD_BLEND_SHFT 0
#define FM_RSQ_BLEND_THRESHOLD_PILOT_SHFT 7

// FM_SOFT_MUTE_RATE
#define FM_SOFT_MUTE_RATE      0x1300
#define FM_SOFT_MUTE_RATE_MASK 0x00FF
#define FM_SOFT_MUTE_RATE_SHFT 0

// FM_SOFT_MUTE_MAX_ATTENUATION
#define FM_SOFT_MUTE_MAX_ATTENUATION      0x1302
#define FM_SOFT_MUTE_MAX_ATTENUATION_MASK 0x001F
#define FM_SOFT_MUTE_MAX_ATTENUATION_SHFT 0

// FM_SOFT_MUTE_SNR_THRESHOLD
#define FM_SOFT_MUTE_SNR_THRESHOLD      0x1303
#define FM_SOFT_MUTE_SNR_THRESHOLD_MASK 0x000F
#define FM_SOFT_MUTE_SNR_THRESHOLD_SHFT 0

// FM_SEEK_BAND_BOTTOM
#define FM_SEEK_BAND_BOTTOM 0x1400

// FM_SEEK_BAND_TOP
#define FM_SEEK_BAND_TOP 0x1401

// FM_SEEK_FREQ_SPACING
#define FM_SEEK_FREQ_SPACING      0x1402
#define FM_SEEK_FREQ_SPACING_MASK 0x001F
#define FM_SEEK_FREQ_SPACING_SHFT 0

// FM_SEEK_TUNE_SNR_THRESHOLD
#define FM_SEEK_TUNE_SNR_THRESHOLD      0x1403
#define FM_SEEK_TUNE_SNR_THRESHOLD_MASK 0x007F
#define FM_SEEK_TUNE_SNR_THRESHOLD_SHFT 0

// FM_SEEK_TUNE_RSSI_THRESHOLD
#define FM_SEEK_TUNE_RSSI_THRESHOLD      0x1404
#define FM_SEEK_TUNE_RSSI_THRESHOLD_MASK 0x007F
#define FM_SEEK_TUNE_RSSI_THRESHOLD_SHFT 0

// FM_RDS_INTERRUPT_SOURCE
#define FM_RDS_INTERRUPT_SOURCE                0x1500
#define FM_RDS_INTERRUPT_SOURCE_RECV_MASK      0x0001
#define FM_RDS_INTERRUPT_SOURCE_SYNCLOST_MASK  0x0002
#define FM_RDS_INTERRUPT_SOURCE_SYNCFOUND_MASK 0x0004
#define FM_RDS_INTERRUPT_SOURCE_RECV_SHFT      0
#define FM_RDS_INTERRUPT_SOURCE_SYNCLOST_SHFT  1
#define FM_RDS_INTERRUPT_SOURCE_SYNCFOUND_SHFT 2

// FM_RDS_INTERRUPT_FIFO_COUNT
#define FM_RDS_INTERRUPT_FIFO_COUNT      0x1501
#define FM_RDS_INTERRUPT_FIFO_COUNT_MASK 0x00FF
#define FM_RDS_INTERRUPT_FIFO_COUNT_SHFT 0

// FM_RDS_CONFIG
#define FM_RDS_CONFIG             0x1502
#define FM_RDS_CONFIG_RDSEN_MASK  0x0001
#define FM_RDS_CONFIG_BLETHD_MASK 0x0300
#define FM_RDS_CONFIG_BLETHC_MASK 0x0C00
#define FM_RDS_CONFIG_BLETHB_MASK 0x3000
#define FM_RDS_CONFIG_BLETHA_MASK 0xC000
#define FM_RDS_CONFIG_RDSEN_SHFT  0
#define FM_RDS_CONFIG_BLETHD_SHFT 8
#define FM_RDS_CONFIG_BLETHC_SHFT 10
#define FM_RDS_CONFIG_BLETHB_SHFT 12
#define FM_RDS_CONFIG_BLETHA_SHFT 14

//==================================================================
// FM Transmit Properties
//==================================================================

// TX_COMPONENT_ENABLE
#define TX_COMPONENT_ENABLE            0x2100
#define TX_COMPONENT_ENABLE_PILOT_MASK 0x0001
#define TX_COMPONENT_ENABLE_LMR_MASK   0x0002
#define TX_COMPONENT_ENABLE_RDS_MASK   0x0004
#define TX_COMPONENT_ENABLE_PILOT_SHFT 0
#define TX_COMPONENT_ENABLE_LMR_SHFT   1
#define TX_COMPONENT_ENABLE_RDS_SHFT   2

// TX_AUDIO_DEVIATION
#define TX_AUDIO_DEVIATION 0x2101

// TX_PILOT_DEVIATION
#define TX_PILOT_DEVIATION 0x2102

// TX_RDS_DEVIATION
#define TX_RDS_DEVIATION 0x2103

// TX_LINE_INPUT_LEVEL
#define TX_LINE_INPUT_LEVEL              0x2104
#define TX_LINE_INPUT_LEVEL_LILEVEL_MASK 0x03FF
#define TX_LINE_INPUT_LEVEL_LIATTEN_MASK 0x3000
#define TX_LINE_INPUT_LEVEL_LILEVEL_SHFT 0
#define TX_LINE_INPUT_LEVEL_LIATTEN_SHFT 12

// TX_LINE_INPUT_MUTE
#define TX_LINE_INPUT_MUTE             0x2105
#define TX_LINE_INPUT_MUTE_RIMUTE_MASK 0x0001
#define TX_LINE_INPUT_MUTE_LIMUTE_MASK 0x0002
#define TX_LINE_INPUT_MUTE_RIMUTE_SHFT 0
#define TX_LINE_INPUT_MUTE_LIMUTE_SHFT 1

// TX_PREEMPHASIS
#define TX_PREEMPHASIS     0x2106
#define TX_PREMPHASIS_MASK 0x0003
#define TX_PREMPHASIS_SHFT 0

// TX_PILOT_FREQUENCY
#define TX_PILOT_FREQUENCY 0x2107

// TX_ACOMP_ENABLE
#define TX_ACOMP_ENABLE              0x2200
#define TX_ACOMP_ENABLE_ACEN_MASK    0x0001
#define TX_ACOMP_ENABLE_LIMITEN_MASK 0x0002
#define TX_ACOMP_ENABLE_ACEN_SHFT    0
#define TX_ACOMP_ENABLE_LIMITEN_SHFT 1

// TX_ACOMP_THRESHOLD
#define TX_ACOMP_THRESHOLD 0x2201

// TX_ACOMP_ATTACK_TIME
#define TX_ACOMP_ATTACK_TIME      0x2202
#define TX_ACOMP_ATTACK_TIME_MASK 0x000F
#define TX_ACOMP_ATTACK_TIME_SHFT 0

// TX_ACOMP_RELEASE_TIME
#define TX_ACOMP_RELEASE_TIME      0x2203
#define TX_ACOMP_RELEASE_TIME_MASK 0x0007
#define TX_ACOMP_RELEASE_TIME_SHFT 0

// TX_ACOMP_GAIN
#define TX_ACOMP_GAIN      0x2204
#define TX_ACOMP_GAIN_MASK 0x003F
#define TX_ACOMP_GAIN_SHFT 0

// TX_LIMITER_RELEASE_TIME
#define TX_LIMITER_RELEASE_TIME 0x2205

// TX_ASQ_INT_SELECT
#define TX_ASQ_INT_SELECT                 0x2300
#define TX_ASQ_INT_SELECT_IALLIEN_MASK    0x0001
#define TX_ASQ_INT_SELECT_IALHIEN_MASK    0x0002
#define TX_ASQ_INT_SELECT_OVERMODIEN_MASK 0x0004
#define TX_ASQ_INT_SELECT_IALLIEN_SHFT    0
#define TX_ASQ_INT_SELECT_IALHIEN_SHFT    1
#define TX_ASQ_INT_SELECT_OVERMODIEN_SHFT 2

// TX_ASQ_LEVEL_LOW
#define TX_ASQ_LEVEL_LOW      0x2301
#define TX_ASQ_LEVEL_LOW_MASK 0x00FF
#define TX_ASQ_LEVEL_LOW_SHFT 0

// TX_ASQ_DURATION_LOW
#define TX_ASQ_DURATION_LOW 0x2302

// TX_ASQ_LEVEL_HIGH
#define TX_ASQ_LEVEL_HIGH      0x2303
#define TX_ASQ_LEVEL_HIGH_MASK 0x00FF
#define TX_ASQ_LEVEL_HIGH_SHFT 0

// TX_ASQ_DURATION_LOW
#define TX_ASQ_DURATION_HIGH 0x2304

// TX_RDS_INT_SOURCE
#define TX_RDS_INT_SOURCE               0x2C00
#define TX_RDS_INT_SOURCE_FIFOMT_MASK   0x0001
#define TX_RDS_INT_SOURCE_CBUFWRAP_MASK 0x0002
#define TX_RDS_INT_SOURCE_FIFOXMIT_MASK 0x0004
#define TX_RDS_INT_SOURCE_CBUFXMIT_MASK 0x0008
#define TX_RDS_INT_SOURCE_PSXMIT_MASK   0x0010
#define TX_RDS_INT_SOURCE_FIFOMT_SHFT   0
#define TX_RDS_INT_SOURCE_CBUFWRAP_SHFT 1
#define TX_RDS_INT_SOURCE_FIFOXMIT_SHFT 2
#define TX_RDS_INT_SOURCE_CBUFXMIT_SHFT 3
#define TX_RDS_INT_SOURCE_PSXMIT_SHFT   4

// TX_RDS_PI
#define TX_RDS_PI 0x2C01

// TX_RDS_PS_MIX
#define TX_RDS_PS_MIX      0x2C02
#define TX_RDS_PS_MIX_MASK 0x0007
#define TX_RDS_PS_MIX_SHFT 0

// TX_RDS_PS_MISC
#define TX_RDS_PS_MISC             0x2C03
#define TX_RDS_PS_MISC_RDSMS_MASK  0x0008
#define TX_RDS_PS_MISC_RDSTA_MASK  0x0010
#define TX_RDS_PS_MISC_RDSPTY_MASK 0x03E0
#define TX_RDS_PS_MISC_RDSTP_MASK  0x0400
#define TX_RDS_PS_MISC_FORCEB_MASK 0x0800
#define TX_RDS_PS_MISC_RDSD0_MASK  0x1000
#define TX_RDS_PS_MISC_RDSD1_MASK  0x2000
#define TX_RDS_PS_MISC_RDSD2_MASK  0x4000
#define TX_RDS_PS_MISC_RDSD3_MASK  0x8000
#define TX_RDS_PS_MISC_RDSMS_SHFT  3
#define TX_RDS_PS_MISC_RDSTA_SHFT  4
#define TX_RDS_PS_MISC_RDSPTY_SHFT 5
#define TX_RDS_PS_MISC_RDSTP_SHFT  10
#define TX_RDS_PS_MISC_FORCEB_SHFT 11
#define TX_RDS_PS_MISC_RDSD0_SHFT  12
#define TX_RDS_PS_MISC_RDSD1_SHFT  13
#define TX_RDS_PS_MISC_RDSD2_SHFT  14
#define TX_RDS_PS_MISC_RDSD3_SHFT  15

// TX_RDS_PS_REPEAT_COUNT
#define TX_RDS_PS_REPEAT_COUNT      0x2C04
#define TX_RDS_PS_REPEAT_COUNT_MASK 0x00FF
#define TX_RDS_PS_REPEAT_COUNT_SHFT 0

// TX_RDS_PS_MESSAGE_COUNT
#define TX_RDS_PS_MESSAGE_COUNT      0x2C05
#define TX_RDS_PS_MESSAGE_COUNT_MASK 0x000F
#define TX_RDS_PS_MESSAGE_COUNT_SHFT 0

// TX_RDS_PS_AF
#define TX_RDS_PS_AF 0x2C06

// TX_RDS_FIFO_SIZE
#define TX_RDS_FIFO_SIZE      0x2C07
#define TX_RDS_FIFO_SIZE_MASK 0x00FF
#define TX_RDS_FIFO_SIZE_SHFT 0

//==================================================================
// AM Receive Properties
//==================================================================

// AM_DEEMPHASIS
#define AM_DEEMPHASIS      0x3100
#define AM_DEEMPHASIS_MASK 0x0001
#define AM_DEEMPHASIS_SHFT 0

// AM_CHANNEL_FILTER
#define AM_CHANNEL_FILTER      0x3102
#define AM_CHANNEL_FILTER_MASK 0x0007
#define AM_CHANNEL_FILTER_SHFT 0

// AM_RSQ_INT_SOURCE
#define AM_RSQ_INTERRUPTS                                        0x3200                //Si473x
//#define AM_RSQ_INT_SOURCE               0x3200

#define AM_RSQ_INT_SOURCE_RSSILIEN_MASK 0x0001
#define AM_RSQ_INT_SOURCE_RSSIHIEN_MASK 0x0002
#define AM_RSQ_INT_SOURCE_ASNRLIEN_MASK 0x0004
#define AM_RSQ_INT_SOURCE_ASNRHIEN_MASK 0x0008
#define AM_RSQ_INT_SOURCE_RSSILIEN_SHFT 0
#define AM_RSQ_INT_SOURCE_RSSIHIEN_SHFT 1
#define AM_RSQ_INT_SOURCE_ASNRLIEN_SHFT 2
#define AM_RSQ_INT_SOURCE_ASNRHIEN_SHFT 3

// AM_RSQ_SNR_HI_THRESHOLD
#define AM_RSQ_SNR_HI_THRESHOLD      0x3201
#define AM_RSQ_SNR_HI_THRESHOLD_MASK 0x007F
#define AM_RSQ_SNR_HI_THRESHOLD_SHFT 0

// AM_RSQ_SNR_LO_THRESHOLD
#define AM_RSQ_SNR_LO_THRESHOLD      0x3202
#define AM_RSQ_SNR_LO_THRESHOLD_MASK 0x007F
#define AM_RSQ_SNR_LO_THRESHOLD_SHFT 0

// AM_RSQ_RSSI_HI_THRESHOLD
#define AM_RSQ_RSSI_HI_THRESHOLD      0x3203
#define AM_RSQ_RSSI_HI_THRESHOLD_MASK 0x007F
#define AM_RSQ_RSSI_HI_THRESHOLD_SHFT 0

// AM_RSQ_RSSI_LO_THRESHOLD
#define AM_RSQ_RSSI_LO_THRESHOLD      0x3204
#define AM_RSQ_RSSI_LO_THRESHOLD_MASK 0x007F
#define AM_RSQ_RSSI_LO_THRESHOLD_SHFT 0

// AM_SOFT_MUTE_RATE
#define AM_SOFT_MUTE_RATE 0x3300

// AM_SOFT_MUTE_SLOPE
#define AM_SOFT_MUTE_SLOPE 0x3301
#define AM_SOFT_MUTE_SLOPE_MASK 0x000F
#define AM_SOFT_MUTE_SLOPE_SHFT 0

// AM_SOFT_MUTE_MAX_ATTENUATION
#define AM_SOFT_MUTE_MAX_ATTENUATION 0x3302
#define AM_SOFT_MUTE_MAX_ATTENUATION_MASK 0x003F
#define AM_SOFT_MUTE_MAX_ATTENUATION_SHFT 0

// AM_SOFT_MUTE_SNR_THRESHOLD
#define AM_SOFT_MUTE_SNR_THRESHOLD 0x3303
#define AM_SOFT_MUTE_SNR_THRESHOLD_MASK 0x003F
#define AM_SOFT_MUTE_SNR_THRESHOLD_SHFT 0

// AM_SEEK_BAND_BOTTOM
#define AM_SEEK_BAND_BOTTOM 0x3400

// AM_SEEK_BAND_TOP
#define AM_SEEK_BAND_TOP 0x3401

// AM_SEEK_FREQ_SPACING
#define AM_SEEK_FREQ_SPACING      0x3402
#define AM_SEEK_FREQ_SPACING_MASK 0x000F
#define AM_SEEK_FREQ_SPACING_SHFT 0

// AM_SEEK_TUNE_SNR_THRESHOLD
//#define AM_SEEK_TUNE_SNR_THRESHOLD      0x3403                //Si474x
#define AM_SEEK_SNR_THRESHOLD                              0x3403                //Si473x
#define AM_SEEK_TUNE_SNR_THRESHOLD_MASK 0x003F
#define AM_SEEK_TUNE_SNR_THRESHOLD_SHFT 0

// AM_SEEK_TUNE_RSSI_THRESHOLD
//#define AM_SEEK_TUNE_RSSI_THRESHOLD      0x3404                //Si474x
#define AM_SEEK_RSSI_THRESHOLD      0x3404                //Si473x
#define AM_SEEK_TUNE_RSSI_THRESHOLD_MASK 0x003F
#define AM_SEEK_TUNE_RSSI_THRESHOLD_SHFT 0

//==================================================================
// General Receive Properties
//==================================================================

// RX_VOLUME
#define RX_VOLUME      0x4000
#define RX_VOLUME_MASK 0x003F
#define RX_VOLUME_SHFT 0

// RX_HARD_MUTE
#define RX_HARD_MUTE 0x4001
#define RX_HARD_MUTE_RMUTE_MASK 0x0001
#define RX_HARD_MUTE_LMUTE_MASK 0x0002
#define RX_HARD_MUTE_RMUTE_SHFT 0
#define RX_HARD_MUTE_LMUTE_SHFT 1

//==================================================================
// Bit Definitions for Properties
//==================================================================

// DIGITAL_MODE - used for input or output
#define DIGITAL_MODE_I2S    0x0
#define DIGITAL_MODE_LEFT   0x6
#define DIGITAL_MODE_MSB1ST 0xC
#define DIGITAL_MODE_MSB2ND 0x8

// DIGITAL_SIZE - used for input or output
#define DIGITAL_SIZE_16 0x0
#define DIGITAL_SIZE_20 0x1
#define DIGITAL_SIZE_24 0x2
#define DIGITAL_SIZE_8  0x3

// FM_DEEMPH
#define FM_DEEMPH_75US 0x2
#define FM_DEEMPH_50US 0x1

// FM_RDS_BLETH - used for all block error thresholds
#define FM_RDS_BLETH_NO_ERRORS     0x0
#define FM_RDS_BLETH_1OR2_ERRORS   0x1
#define FM_RDS_BLETH_3TO5_ERRORS   0x2
#define FM_RDS_BLETH_UNCORRECTABLE 0x3

// TX_LINE_INPUT_LEVEL_LIATTEN
#define TX_LINE_INPUT_LEVEL_LIATTEN_396kOhm 0x0000
#define TX_LINE_INPUT_LEVEL_LIATTEN_100kOhm 0x1000
#define TX_LINE_INPUT_LEVEL_LIATTEN_74kOhm  0x2000
#define TX_LINE_INPUT_LEVEL_LIATTEN_60kOhm  0x3000

// TX_DEEMPHASIS
#define TX_PREEMPHASIS_75US     0x0
#define TX_PREEMPHASIS_50US     0x1
#define TX_PREEMPHASIS_DISABLED 0x2

// TX_ACOMP_ATTACK_TIME
#define TX_ACOMP_ATTACK_TIME_0_5MS 0x0
#define TX_ACOMP_ATTACK_TIME_1_0MS 0x1
#define TX_ACOMP_ATTACK_TIME_1_5MS 0x2
#define TX_ACOMP_ATTACK_TIME_2_0MS 0x3
#define TX_ACOMP_ATTACK_TIME_2_5MS 0x4
#define TX_ACOMP_ATTACK_TIME_3_0MS 0x5
#define TX_ACOMP_ATTACK_TIME_3_5MS 0x6
#define TX_ACOMP_ATTACK_TIME_4_0MS 0x7
#define TX_ACOMP_ATTACK_TIME_4_5MS 0x8
#define TX_ACOMP_ATTACK_TIME_5_0MS 0x9

// TX_ACOMP_RELEASE_TIME
#define TX_ACOMP_RELEASE_TIME_100MS  0x0
#define TX_ACOMP_RELEASE_TIME_200MS  0x1
#define TX_ACOMP_RELEASE_TIME_350MS  0x2
#define TX_ACOMP_RELEASE_TIME_525MS  0x3
#define TX_ACOMP_RELEASE_TIME_1000MS 0x4

// TX_RDS_PS_MIX
#define TX_RDS_PS_MIX_FIFO_EMPTY 0x0
#define TX_RDS_PS_MIX_12_5_PCT   0x1
#define TX_RDS_PS_MIX_25_PCT     0x2
#define TX_RDS_PS_MIX_50_PCT     0x3
#define TX_RDS_PS_MIX_75_PCT     0x4
#define TX_RDS_PS_MIX_87_5_PCT   0x5
#define TX_RDS_PS_MIX_100_PCT    0x6

// TX_RDS_PS_MISC_PTY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NONE     0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NEWS     1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INFO     2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SPORTS   3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TALK     4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ROCK     5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CLROCK   6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ADHITS   7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SOFTROCK 8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TOP40    9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COUNTRY  10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OLDIES   11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SOFT     12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NOST     13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JAZZ     14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CLASS    15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RHYBLUES 16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SOFTRB   17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FGNLANG  18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RMUSIC   19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RTALK    20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PERS     21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PUBLIC   22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COLLEGE  23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UN24     24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UN25     25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UN26     26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UN27     27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UN28     28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WTHR     29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EMERTEST 30
#define TX_RDS_PS_MISC_PTY_ALERT    31

// AM_CHANNEL_FILTER_BW
#define AM_CHANNEL_FILTER_BW_6KHZ 0
#define AM_CHANNEL_FILTER_BW_4KHZ 1
#define AM_CHANNEL_FILTER_BW_3KHZ 2
#define AM_CHANNEL_FILTER_BW_2KHZ 3

//==================================================================
// WB Receive Properties
//==================================================================

// WB_MAX_TUNE_ERROR
#define WB_MAX_TUNE_ERROR      0x5108

// WB_VALID_SNR_THRESHOLD
#define WB_VALID_SNR_THRESHOLD      0x5403
#define WB_VALID_SNR_THRESHOLD_MASK 0x007F
#define WB_VALID_SNR_THRESHOLD_SHFT 0

// WB_VALID_RSSI_THRESHOLD
#define WB_VALID_RSSI_THRESHOLD      0x5404
#define WB_VALID_RSSI_THRESHOLD_MASK 0x007F
#define WB_VALID_RSSI_THRESHOLD_SHFT 0

#define FM_BAND                1
#define AM_BAND                2

#define IO2W_SENB0_ADDRESS 0x22
#define IO2W_SENB1_ADDRESS 0xC6
#define  SENB  0

#define DEMO_DELAY 5000
#define RDS_DELAY  30000

//-----------------------------------------------------------------------------
// Defines
//-----------------------------------------------------------------------------
#define IO3W    0
#define IO2W    1

#define MIN_FM_FREQ         8750
#define MAX_FM_FREQ         10800
#define FM_STEP         10

#define MIN_AM_FREQ         522
#define MAX_AM_FREQ         1620
#define AM_STEP         9

extern void TU_Init(void);
extern  T_ERROR_OP Si47XX_Power_Up(T_POWER_UP_TYPE power_up_type);
extern T_ERROR_OP Si47XX_Wait_STC(void);
extern void si47xx_set_property(unsigned int propNumber, unsigned int propValue);
extern void Si47XX_SetDSPPropertys(unsigned char IN_RxSensitivity);
extern void Si47XX_Power_OFF(void);

extern void ResetSi47XX_2w(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OperationSi47XX_2w(T_OPERA_MODE operation, unsigned char *data1, unsigned char numBytes);

extern unsigned char si47xx_get_vol(void);
extern void si47xx_set_vol(unsigned char vol);
extern void si47xx_mute(unsigned char muteStaus);

extern T_ERROR_OP Si47XX_Set_FM_Frequency(unsigned short channel_freq);

extern unsigned int si47xx_command_TUNE_STATUS_Freq(unsigned char band);

extern unsigned char  si47xx_command_FM_SEEK_START_DOWN(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si47xx_command_FM_SEEK_START_UP(void);

#endif

//Copright (c) 2021,FFT_Combo
//All rights reserved.

//名称: radio.c
//说明: si4730驱动
//作者: feeling1791 (Wechat)
//日期: 2020-12-20
//版本: ver3.1

#include "ra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isplay.h"

void TU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sda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scl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rst

            TU_POWER_OFF();//Tuner power control,Hight--->OFF,Low---> ON
}

/**************************************
// 设备上电,IC软开机
***************************************/
T_ERROR_OP Si47XX_Power_Up(T_POWER_UP_TYPE power_up_type)
{
            unsigned short loop_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Si47XX_reg_data[32];
            unsigned char error_ind = 0;
            unsigned char Si47XX_power_up[] = {0x01,0xd0,0x05};

            ResetSi47XX_2w();
                   delay_ms(250);        //if use internal crystal, need wait 500ms, Si47XX_power_up[1] = 0x(5x)

            switch(power_up_type)
            {
                       case FM_RECEIVER:
                                        {
                                                Si47XX_power_up[1] = 0xd0;   //使用时钟晶振,32.768khz ,FM模式
                                                Si47XX_power_up[2] = 0x05;  ////模拟L/R输出
                                                break;
                                        }

         case AM_RECEIVER:
                                                                                                    {
                                                                                                    Si47XX_power_up[1] = 0xd1;
                                                                                                    Si47XX_power_up[2] = 0x05;
                                                                                                    break;
                                                                                                    }
     }

            //send CMD
            error_ind = OperationSi47XX_2w(WRITE, &(Si47XX_power_up[0]), 3);
            if(error_ind)
                             return I2C_ERROR;

            //wait CTS = 1
                                        do
                                        {
                                                                                error_ind = OperationSi47XX_2w(READ, &(Si47XX_reg_data[0]), 1);
                                                                                if(error_ind)
                                                                                    return I2C_ERROR;
                                                                                loop_counter++;
                                        }
                                         while(((Si47XX_reg_data[0]) != 0x80) && (loop_counter < 0xff));  //loop_counter limit should guarantee at least 300us

                                         if(loop_counter >= 0xff)
                                                    return LOOP_EXP_ERROR;

                                         return OK;
}

/**************************************

Si47XX_Wait_STC(): wait STC = 1 (then clear it-removed)

***************************************/

T_ERROR_OP Si47XX_Wait_STC(void)
{
            unsigned short loop_counter = 0, loop_counter_1 = 0;
            unsigned char Si47XX_reg_data[32];
            unsigned char error_ind = 0;
            unsigned char Si47XX_get_int_status[] = {0x14};

                                        do
                                        {
                                                    //send CMD
                                                                  error_ind = OperationSi47XX_2w(WRITE, &(Si47XX_get_int_status[0]), 1);
                                                           if(error_ind)
                                                                      return I2C_ERROR;

                                                           /* wait CTS = 1 and then wait STCINT = 1 */
                                                                                do
                                                                                {
                                                                                                    error_ind = OperationSi47XX_2w(READ, &(Si47XX_reg_data[0]), 1);
                                                                                                    if(error_ind)
                                                                                                    return I2C_ERROR;
                                                                                                    loop_counter_1++;
                                                                                }
                                                                                while(((Si47XX_reg_data[0]&0x80) == 0) && (loop_counter_1 < 0xff));  //loop_counter limit should guarantee at least 300us

                                                           if(loop_counter_1 >= 0xff)
                                                                       return LOOP_EXP_ERROR;

                                                    loop_counter_1 = 0;
                                                           /* wait CTS end */

                                                           error_ind = OperationSi47XX_2w(READ, &(Si47XX_reg_data[0]), 1);
                                                           if(error_ind)
                                                                      return I2C_ERROR;
                                                           loop_counter++;
                                        }
                                        while(((Si47XX_reg_data[0]&0x01) == 0) && (loop_counter < 0xffff));  //loop_counter(0xffff) limit should guarantee at least: for FM,worst case = 60ms*((108-87.5)/0.1+1)= 12s to wait STC = 1
                                                                                                    //                                                                                                    for AM,worst case = 80ms*((1710-520)/9+1)= 11s to wait STC = 1
                                        if(loop_counter == 0xffff)
                                            return LOOP_EXP_ERROR;

            return OK;

}

//-----------------------------------------------------------------------------------------------
// 设置属性值(属性格式0x0000)
//-----------------------------------------------------------------------------------------------
void si47xx_set_property(unsigned int propNumber, unsigned int propValue)
{
     unsigned char cmd[8]={0x00,0xd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cmd[0] = SET_PROPERTY;

           // Initialize the reserved section to 0
     cmd[1] = 0;

           // Put the property number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bytes.
     cmd[2] = (unsigned char)(propNumber >> 8);
           cmd[3] = (unsigned char)(propNumber & 0x00FF);

           // Put the property value in the fifth and sixth bytes.
     cmd[4] = (unsigned char)(propValue >> 8);
     cmd[5] = (unsigned char)(propValue & 0x00FF);

     // Invoke the command
           OperationSi47XX_2w(WRITE,&cmd[0],6);
}

//-----------------------------------------------------------------------------------------------
// 设备参数初始化(设置属性)
//-----------------------------------------------------------------------------------------------
void Si47XX_SetDSPPropertys(unsigned char IN_RxSensitivity)
{
                   //设定中断   STCIEN
                   si47xx_set_property(GPO_IEN,0x00c9);
                   delay_ms(10);

                   //设定参考时钟 32768K
                   si47xx_set_property(REFCLK_FREQ,0x8000);
                   delay_ms(10);

                   //设定参考时钟分频 1分频
                   si47xx_set_property(REFCLK_PRESCALE,0x0001);
                   delay_ms(10);

                   //设定音量0~63
                   si47xx_set_property(RX_VOLUME,63);
                   delay_ms(10);

                   //设定左右声道静音
                   si47xx_set_property(RX_HARD_MUTE,0x0000);
                   delay_ms(10);

//FM调频属性设置

     //设定去加重50us 0x0001
     si47xx_set_property(FM_DEEMPHASIS,FM_Deemphasis);
     delay_ms(10);

     //设定FM_BLEND_STEREO_THRESHOLD 30 dBuV RSSI高于设定阈值时开启立体声模式
     si47xx_set_property(FM_BLEND_STEREO_THRESHOLD,FM_BLEND_STEREO);
     //设定FM_BLEND_STEREO_THRESHOLD 强制立体声 设置为0
     //si47xx_set_property(FM_BLEND_STEREO_THRESHOLD,0x0000);
     delay_ms(10);

     //设定FM_BLEND_MONO_THRESHOLD 30 dBuV        RSSI低于于设定阈值时开启混音模式
     si47xx_set_property(FM_BLEND_MONO_THRESHOLD,FM_BLEND_MONO);

     //设定FM_BLEND_MONO_THRESHOLD  强制立体声 设置为0
     //si47xx_set_property(FM_BLEND_MONO_THRESHOLD,0x0000);
     delay_ms(10);

     //设定FM_MAX_TUNE_ERROR        40 kHz
     si47xx_set_property(FM_MAX_TUNE_ERROR,0x0028);
     delay_ms(10);

     //设定FM_RSQ_INT_SOURCE Enable blend,Audio SNR high,Audio SNR low,RSSI high and RSSI low interrupts.
     si47xx_set_property(FM_RSQ_INT_SOURCE,0x008f);
     delay_ms(10);

     //设定FM_RSQ_SNR_HI_THRESHOLD        30dB
     si47xx_set_property(FM_RSQ_SNR_HI_THRESHOLD,0x001e);
     delay_ms(10);

     //设定FM_RSQ_SNR_LO_THRESHOLD        6dB
     si47xx_set_property(FM_RSQ_SNR_LO_THRESHOLD,0x0006);
     delay_ms(10);

     //设定FM_RSQ_RSSI_HI_THRESHOLD        50dBuV
     si47xx_set_property(FM_RSQ_RSSI_HI_THRESHOLD,0x0032);
     delay_ms(10);

     //设定FM_RSQ_RSSI_LO_THRESHOLD        24dBuV
     si47xx_set_property(FM_RSQ_RSSI_LO_THRESHOLD,0x0018);
     delay_ms(10);

     //设定FM_RSQ_BLEND_THRESHOLD        50%
     si47xx_set_property(FM_RSQ_BLEND_THRESHOLD,0x0032);
     delay_ms(10);

     //设定FM_SOFT_MUTE_MAX_ATTENUATION        10dB
     si47xx_set_property(FM_SOFT_MUTE_MAX_ATTENUATION,0x000a);
     delay_ms(10);

     //设定FM_SOFT_MUTE_SNR_THRESHOLD        6dB
     si47xx_set_property(FM_SOFT_MUTE_SNR_THRESHOLD,0x0006);
     delay_ms(10);

     //设定FM_SEEK_BAND_BOTTOM        8750(87.5M) 0x21fc
     si47xx_set_property(FM_SEEK_BAND_BOTTOM,FM_BAND_BOTTOM_VALUE);
     delay_ms(10);

     //设定FM_SEEK_BAND_TOP        10790 (107.9) 0x2a26
     si47xx_set_property(FM_SEEK_BAND_TOP,FM_BAND_TOP_VALUE);
     delay_ms(10);

     //设定FM_SEEK_FREQ_SPACING 100k 0x000a    100 kHz Spacing
     si47xx_set_property(FM_SEEK_FREQ_SPACING,FM_bandwidth);
     delay_ms(10);
     if(IN_RxSensitivity==0)
                   {
         //设定FM_SEEK_TUNE_SNR_THRESHOLD 2dBuV 0x0002
               si47xx_set_property(FM_SEEK_TUNE_SNR_THRESHOLD,FM_SNR_LOCAL);
               delay_ms(10);

               //设定FM_SEEK_TUNE_RSSI_THRESHOLD 8dBuV 0x0008
               si47xx_set_property(FM_SEEK_TUNE_RSSI_THRESHOLD,FM_RSSI_LOCAL);
               delay_ms(10);
     }
                   else
                   {
               //设定FM_SEEK_TUNE_SNR_THRESHOLD 2dBuV 0x0002
               si47xx_set_property(FM_SEEK_TUNE_SNR_THRESHOLD,FM_SNR_REMOTE);
               delay_ms(10);

               //设定FM_SEEK_TUNE_RSSI_THRESHOLD 8dBuV 0x0008
               si47xx_set_property(FM_SEEK_TUNE_RSSI_THRESHOLD,FM_RSSI_REMOTE);
               delay_ms(10);
     }

//AM调频属性设置
     //设定AM_CHANNEL_FILTER (4kHz 0x0001)(6kHz 0x0000)(3kHz 0x0002)(2kHz 0x0003)
     si47xx_set_property(AM_CHANNEL_FILTER,0x0001);
     delay_ms(10);

     //设定AM_DEEMPHASIS 50us 0x0001
     si47xx_set_property(AM_DEEMPHASIS,AM_Deemphasis);
     delay_ms(10);

     //设定AM_RSQ_INTERRUPTS All interrupts are disabled by default 0x0000
     si47xx_set_property(AM_RSQ_INTERRUPTS,0x0000);
     delay_ms(10);

     //设定AM_RSQ_SNR_LO_THRESHOLD    10 dB 0x000a
     si47xx_set_property(AM_RSQ_SNR_LO_THRESHOLD,0x000a);
     delay_ms(10);

     //设定AM_RSQ_SNR_HI_THRESHOLD   10 dB 0x000a
     si47xx_set_property(AM_RSQ_SNR_HI_THRESHOLD,0x000a);
     delay_ms(10);

     //设定AM_RSQ_RSSI_HI_THRESHOLD   30 dB 0x001e
     si47xx_set_property(AM_RSQ_RSSI_HI_THRESHOLD,0x001e);
     delay_ms(10);

     //设定AM_RSQ_RSSI_LO_THRESHOLD   10 dB 0x000a
     si47xx_set_property(AM_RSQ_RSSI_LO_THRESHOLD,0x000a);
     delay_ms(10);

     //设定AM_SOFT_MUTE_RATE   278dB/s 0x0040
     si47xx_set_property(AM_SOFT_MUTE_RATE,0x0040);
     delay_ms(10);

     //设定AM_SOFT_MUTE_MAX_ATTENUATION   10dB 0x000a
     si47xx_set_property(AM_SOFT_MUTE_MAX_ATTENUATION,0x000a);
     delay_ms(10);

     //设定AM_SOFT_MUTE_SNR_THRESHOLD   9dB 0x0009
     si47xx_set_property(AM_SOFT_MUTE_SNR_THRESHOLD,0x0009);
     delay_ms(10);

     //设定AM_SOFT_MUTE_SNR_THRESHOLD   9dB 0x0009
     si47xx_set_property(AM_SOFT_MUTE_SNR_THRESHOLD,0x0009);
     delay_ms(10);

     //设定AM_SEEK_BAND_BOTTOM   0x020a 522KHz
     si47xx_set_property(AM_SEEK_BAND_BOTTOM,MW_BAND_BOTTOM_VALUE);
     delay_ms(10);

     //设定AM_SEEK_BAND_TOP   0x06ae 1710KHz
     si47xx_set_property(AM_SEEK_BAND_TOP,MW_BAND_TOP_VALUE);
     delay_ms(10);

     //设定AM_SEEK_FREQ_SPACING   0x000a 10kHz
     si47xx_set_property(AM_SEEK_FREQ_SPACING,0x0009);
     delay_ms(10);

     if(IN_RxSensitivity==0)
                   {
               //设定AM_SEEK_SNR_THRESHOLD   0x0002 2dB
               si47xx_set_property(AM_SEEK_SNR_THRESHOLD,MW_SNR_LOCAL);
               delay_ms(10);

               //设定AM_SEEK_RSSI_THRESHOLD   0x000f 15dBuV
               si47xx_set_property(AM_SEEK_RSSI_THRESHOLD,MW_RSSI_LOCAL);
               delay_ms(10);
     }
                   else
                   {

               //设定AM_SEEK_SNR_THRESHOLD   0x0002 2dB
               si47xx_set_property(AM_SEEK_SNR_THRESHOLD,MW_SNR_REMOTE);
               delay_ms(10);

               //设定AM_SEEK_RSSI_THRESHOLD   0x000f 15dBuV
               si47xx_set_property(AM_SEEK_RSSI_THRESHOLD,MW_RSSI_REMOTE);
               delay_ms(10);
     }

}

//-----------------------------------------------------------------------------------------------
// 设备关机
//-----------------------------------------------------------------------------------------------
void Si47XX_Power_OFF(void)
{
     unsigned char write_buf[1]={0x00};
            write_buf[0]=POWER_DOWN;
            OperationSi47XX_2w(WRITE,&write_buf[0],1);
            delay_us(300);
}

//-----------------------------------------------------------------------------------------------
//获取属性值(高8位,低8位分别获取)
//-----------------------------------------------------------------------------------------------
void si47xx_get_property(unsigned int propNumber, unsigned char *valueH,unsigned char *valueL)
{
     unsigned char cmd[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cmd[0] = GET_PROPERTY;

            //Initialize the reserved section to 0
     cmd[1] = 0;

            //Put the property number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bytes.
     cmd[2] = (unsigned char)(propNumber >> 8);
            cmd[3] = (unsigned char)(propNumber & 0x00FF);

     //Invoke the command
            OperationSi47XX_2w(WRITE,&cmd[0],4);
     delay_ms(300);
            OperationSi47XX_2w(READ,&cmd[0],4);
            *valueH  = cmd[2];
            *valueL  = cmd[3];
            //Freq=((u16)rsp[2] << 8) | (u16)rsp[3];
}

//-----------------------------------------------------------------------------------------------
//获取音量值
//-----------------------------------------------------------------------------------------------
unsigned char si47xx_get_vol(void)
{
            unsigned char valueH = 0;
            unsigned char valueL = 0;
            unsigned char vol;
            si47xx_get_property(RX_VOLUME, &valueH, &valueL);
            delay_ms(10);
            vol=((u16)valueH << 8) | (u16)valueL;
            return vol;
}
//-----------------------------------------------------------------------------------------------
//设定音量值
//-----------------------------------------------------------------------------------------------
void si47xx_set_vol(unsigned char vol)
{
            if(vol <= 63)
                                        {
                        si47xx_set_property(RX_VOLUME,vol);
                        delay_ms(10);
            }
}

//-----------------------------------------------------------------------------------------------
//MUTE AUDIO
//-----------------------------------------------------------------------------------------------
void si47xx_mute(unsigned char muteStaus)
{
     if(muteStaus)
                                                {
                         si47xx_set_property(RX_HARD_MUTE,0x0003);     //mute on
                         delay_ms(10);
             }
                                                else
                                        {
                        si47xx_set_property(RX_HARD_MUTE,0x0000);    //unmute
                        delay_ms(10);
            }
}

/**************************************
Si47XX_Set_Property_FM_SNR_Threshold()
Default is 3dB
***************************************/

T_ERROR_OP Si47XX_Set_Property_FM_SNR_Threshold(void)
{
     unsigned short loop_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Si47XX_reg_data[32];
            unsigned char error_ind = 0;
            unsigned char Si47XX_set_property[] = {0x12,0x00,0x14,0x03,0x00,0x02};        //SNR threshold = 0x0002 = 2dB

            //send CMD
            error_ind = OperationSi47XX_2w(WRITE, &(Si47XX_set_property[0]), 6);
            if(error_ind)
                       return I2C_ERROR;

            //wait CTS = 1
            do
            {
                       error_ind = OperationSi47XX_2w(READ, &(Si47XX_reg_data[0]), 1);
                       if(error_ind)
                                  return I2C_ERROR;
                       loop_counter++;
            }
            while(((Si47XX_reg_data[0]) != 0x80) && (loop_counter < 0xff));  //loop_counter limit should guarantee at least 300us

            if(loop_counter >= 0xff)
                       return LOOP_EXP_ERROR;

            return OK;
}

/**************************************
Si47XX_Set_Property_FM_RSSI_Threshold()
Default is 20dBuV
***************************************/

T_ERROR_OP Si47XX_Set_Property_FM_RSSI_Threshold(void)
{
                                        unsigned short loop_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Si47XX_reg_data[32];
                                        unsigned char error_ind = 0;
                                        unsigned char Si47XX_set_property[] = {0x12,0x00,0x14,0x04,0x00,0x08};        //RSSI threshold = 0x0008 = 8dBuV

            //send CMD
            error_ind = OperationSi47XX_2w(WRITE, &(Si47XX_set_property[0]), 6);
            if(error_ind)
                       return I2C_ERROR;

            //wait CTS = 1
                                        do
                                        {
                                                    error_ind = OperationSi47XX_2w(READ, &(Si47XX_reg_data[0]), 1);
                                                    if(error_ind)
                                                               return I2C_ERROR;
                                                    loop_counter++;
                                        }
                                        while(((Si47XX_reg_data[0]) != 0x80) && (loop_counter < 0xff));  //loop_counter limit should guarantee at least 300us

                                        if(loop_counter >= 0xff)
                                                    return LOOP_EXP_ERROR;

            return OK;

}

/**************************************
static Si47XX_FM_Tune_Freq()
***************************************/

static T_ERROR_OP Si47XX_FM_Tune_Freq(unsigned short channel_freq)
{
                                        unsigned short loop_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Si47XX_reg_data[32];
                                        unsigned char error_ind = 0;
                                        unsigned char Si47XX_tune_freq[] = {0x20,0x00,0x00,0x00,0x00};        //0x27F6=10230KHz

            Si47XX_tune_freq[2] = (channel_freq&0xff00) >> 8;
            Si47XX_tune_freq[3] = (channel_freq&0x00ff);

            //send CMD
            error_ind = OperationSi47XX_2w(WRITE, &(Si47XX_tune_freq[0]), 5);
            if(error_ind)
                       return I2C_ERROR;

            //wait CTS = 1
                                        do
                                        {
                                                                                error_ind = OperationSi47XX_2w(READ, &(Si47XX_reg_data[0]), 1);
                                                                                if(error_ind)
                                                                                    return I2C_ERROR;
                                                                                loop_counter++;
                                        }
                                        while(((Si47XX_reg_data[0]) != 0x80) && (loop_counter < 0xff));  //loop_counter limit should guarantee at least 300us

            if(loop_counter >= 0xff)
                       return LOOP_EXP_ERROR;

            return OK;

}

/**************************************

Si47XX_Set_FM_Frequency()

***************************************/

T_ERROR_OP Si47XX_Set_FM_Frequency(unsigned short channel_freq)
{
            if(Si47XX_FM_Tune_Freq(channel_freq) != OK) return G_ERROR;
            if(Si47XX_Wait_STC() != OK) return G_ERROR;
            return OK;
}

//-----------------------------------------------------------------------------------------------
// 设备复位
//-----------------------------------------------------------------------------------------------
void ResetSi47XX_2w(void)
{
     TU_SDA_OUT();
            TU_SCL_OUT();

     TU_SDA_L;
                   TU_RST_L;
     TU_SCL_H;
     delay_ms(500);
            TU_RST_H;
            delay_ms(10);
     TU_SDA_H;
            delay_ms(10);
}

//-----------------------------------------------------------------------------------------------
// IIC 读写函数 例如 OperationSi47XX_2w(WRITE,&write_buf[0],3); OperationSi47XX_2w(READ,&cmd[0],4);
//-----------------------------------------------------------------------------------------------
unsigned char OperationSi47XX_2w(T_OPERA_MODE operation, unsigned char *data1, unsigned char numBytes)
{
     unsigned char controlWord,j;
            unsigned char error = 0;
            char i;

            //Start: make sure here SCK = 1,SDA = 1(output).
     TU_SCL_H;
                   TU_SDA_H;
            delay_us(3);
     TU_SDA_L;
            delay_us(3);
            TU_SCL_L;
            delay_us(3);

            //Write control data: make sure here: SCL = 0; SDA = 0

            //controlWord = radio_address | (operation & 0x01);
            //sens = 0 device address = 0010001x r/w b
            //sens = 1 device address = 1100011x r/w b
            if(operation == READ)
     {
                               controlWord = 0xc7;      //IIC器件读地址0xc7
     }
            else
     {
                               controlWord = 0xc6;      //IIC器件写地址0xc6
      }

            for(i = 8; i > 0; i--)       //Write 1 byte
            {
          if((controlWord >> (i-1)) & 0x01)
                                          TU_SDA_H;
                 else
                                                               TU_SDA_L;
                                             delay_us(3);
                                             TU_SCL_H;
          delay_us(3);
                                      TU_SCL_L;
          delay_us(3);
            }

     //Check ACK for control word

                   /*******************************************/
                   TU_SDA_IN();

                   delay_us(3);
                   TU_SCL_H;
                   delay_us(3);
            if((TU_SDA_read) != 0)
            {
                                                    error = 1;
                        goto Stop_2W;
            }
                   /*******************************************/
     TU_SCL_L;
            delay_us(3);

     //WRITE or READ data
            for(j = 0; j < numBytes; j++, data1++)
            {
          if(operation == WRITE)
                                             {
                                                         TU_SDA_OUT();
                                             }
                                             else
                                             {
               TU_SDA_IN();
                 }

                 for(i = 8; i > 0; i--)    //write or read 1 byte
                 {
               if(operation == WRITE)
                                                                                                    {
                                                                                                    if( (*data1 >> (i-1)) & 0x01 )
                                                                                                    TU_SDA_H;
                                                                                                    else
                                                                                                    TU_SDA_L;
                                                                                                    }
                                                                                                    delay_us(3);
                                                                                                    TU_SCL_H;
                                                                                                    delay_us(3);

               if(operation == READ)
                                                                                                    {
                                   *data1 = (*data1 << 1) | (TU_SDA_read); //READ_SDIO;
                                                                                                    }
                             TU_SCL_L;
                                                  delay_us(3);
                 }

          //CHECK ACK or SEND ACK=0,最后一个bit 的ACK必须发送

                                             if(operation == WRITE)
                                             {
                                                         TU_SDA_IN();
                                             }
                 else
                 {
                                                         TU_SDA_OUT();
               if(j == (numBytes - 1))
                    TU_SDA_H;
                      else
                           TU_SDA_L;
                                      }
          delay_us(3);
          TU_SCL_H;
          delay_us(3);
                 if(operation == WRITE)
                                             {
                      if((TU_SDA_read) != 0)
                      {
                                                                                                    error = 1;
                                  goto Stop_2W;
                      }
                                      }
          TU_SCL_L;
          delay_us(3);
     }

     //STOP: make sure here: SCL= 0
     Stop_2W:
                 TU_SDA_OUT();
          TU_SDA_L;
          delay_us(3);
          TU_SCL_H;
          delay_us(3);
          TU_SDA_H;

          delay_us(3);
          return(error);   //no return data
}

unsigned char  si47xx_command_FM_SEEK_START_UP(void)
{
            unsigned short loop_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RES_buf[1]={0x00};
            unsigned char cmd[2]={0x00,0x00};
            cmd[0]=FM_SEEK_START;
            cmd[1]=0x0c;

            OperationSi47XX_2w(WRITE,&cmd[0],2);
            delay_ms(150);

            do{
                          OperationSi47XX_2w(READ,&RES_buf[0],1);
                          delay_us(300);
                          loop_counter++;
              }
            while((((RES_buf[0])&0x80) == 0) && (loop_counter < 0xff));

            if(loop_counter >= 0xff)
                                        {
                        return ERROR;
            }
            else
                                 {
                       return OK;
            }
}
//-----------------------------------------------------------------------------------------------
//自动首台-向上 FM_SEEK_START
//-----------------------------------------------------------------------------------------------
unsigned char  si47xx_command_FM_SEEK_START_DOWN(void)
{
            unsigned short loop_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RES_buf[1]={0x00};
            unsigned char cmd[2]={0x00,0x00};
            cmd[0]=FM_SEEK_START;
            cmd[1]=0x04;

     OperationSi47XX_2w(WRITE, &cmd[0],2);
            delay_ms(150);

            do{
                          OperationSi47XX_2w(READ,&RES_buf[0],1);
                          delay_us(300);
                          loop_counter++;
               }
            while((((RES_buf[0])&0x80) == 0) && (loop_counter < 0xff));
            if(loop_counter >= 0xff)
                                        {
                        return ERROR;
             }
             else
                                        {
                        return OK;
             }
}

/********************************************************************************************************************************/
void si47xx_command_FM_TUNE_STATUS(unsigned char *res)
{
     unsigned char cmd[2]={0x00,0x00};
            cmd[0]=FM_TUNE_STATUS;
            cmd[1]=0x03;                //aborts a seek currently in progress;clears the seek/tune complete interrupt status indicator 0x01 不然搜台错误。
            OperationSi47XX_2w(WRITE,&cmd[0],2);
            delay_us(300);
            OperationSi47XX_2w(READ,&res[0],8);

}

void si47xx_command_GET_INT_STATUS(unsigned char *res)
{
     unsigned char cmd[2]={0x00,0x00};
            cmd[0]=GET_INT_STATUS;
            //cmd[1]=0x01;                //clears the seek/tune complete interrupt status indicator 0x01 不然搜台错误。
            OperationSi47XX_2w(WRITE,&cmd[0],1);
            delay_us(300);
            OperationSi47XX_2w(READ,&res[0],1);

}

unsigned int si47xx_command_TUNE_STATUS_Freq(unsigned char band)
{
     unsigned int  Freq;
            unsigned char rsp[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Res[1]={0x00};

            //Reply Status. Clear-to-send high. STCINT = 1
            si47xx_command_GET_INT_STATUS(&Res[0]);
            delay_ms(10);

            if(band==1)
                   {
                        si47xx_command_FM_TUNE_STATUS(&rsp[0]);
                        if(rsp[0]==0x88)
                                      {
                                    Freq=((u16)rsp[2] << 8) | (u16)rsp[3];
                                        return Freq;
                        }
                                             else
                                             {
                                    return 0;
                        }
            }
            return Freq;
}

/********************************************************************************************************************************/

网友AS:
引用 楼主:
有,告知邮箱发送给你

请发给我一份 谢谢,  xlxhtz2468@sina.com

网友AT:
高手啊,学习下,都是手工焊接的吗?

网友AU:
烦请楼主也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1927511197@QQ.COM。谢谢!

网友AV(2024-07-01):
请发给我一份 谢谢。3403709449@qq.com

网友AW:
2186721554@qq,com拜托楼主发我一份,谢谢谢谢

网友AX(2024-08-29):
楼主你好!发一份给我,谢谢。787158391@qq.com.

网友AY:
楼主给我一份吧,谢谢! 1424376352@qq.com

网友AZ(2025-09-19):
烦请楼主发一份资料学习学习,谢谢。ahyanc@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