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STM32单片机SYSTICK定时器编译问题

楼主(2022-09-06):
感觉现在STM32学习比51单片机难多了,对照着教程来学习,还编译不过,之前这个问题在论坛问过,按键没有反应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按键反应迟钝,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说是延时程序的问题,就没有管他,后面学习systick定时器的时候,就打算用它解决此问题,可惜,编译的时候一个错误,一个警告,意思是我没有声明,我找到的资料都是用这个定时器,只需要需要misc.c这个函数就可以了,问题是,这个函数我一直都有,后面的C++路径也添加了,也是一样,请教各位还需要添加其它函数吗或者设置哪里,还是我的软件版本不对呢,我想起之前的创建模板,也是,怎么都编译不过,后来网上查到了,在C++那里删除一点东西,才编译的过,我很郁闷,照着教程来,编译不过,教程自来的模板到时可以,难道我的软件版本太高吗?

4按键输入 - 1.7z

网友A:
既然下面delay里面的代码都没有错,那么出错的那一行可以这么写:
SysTick->CTRL&=0xf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下面delay里面的代码都没有错,那么出错的那一行可以这么写:

谢谢老师,这样写的确让我长见识了,昨晚改了之后,程序就编译过了,程序运行也正常,加分奖励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