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数码管0-9循环程序问题

楼主:
这个按键为啥不能控制0-9循环过程中的暂停

这个代码运行为啥按键不能控制0-9循环的暂停

这个代码运行为啥按键不能控制0-9循环的暂停

网友A(2022-09-06):
因为 0~9 循环过程中 你没有检测按键, 只有循环完了,你才检测按键……

网友B:
你自己分析一下程序的逻辑,每次进入for(k=0;k<10;k++)的语句,k=9后跳出for循环,就算你P3_1按下也没有改变k值,最好把按键检测和k值变化放到定时器中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