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类耳机放大器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2-09-06):
电路原理图如下:

楼主:
此耳机放大器比手机,电脑播放的效果动态范围要好。推动4-32欧的耳机没问题,轻松!

楼主:
此耳机放大器比手机;电脑;MP3等播放音乐时,动态范围好。电路简单搭接容易。此电路放大21倍,使得原播放器输出较小,动态足够,音量由原播放器控制。
通电后调W1使得Va的电压为5.5v左右。Q3与R8发热较大注意散热,C3与他们的连线稍长点。
通电后再插入耳机,否则有开机声。

楼主:
有朋友试了没有?效果不错吧,听音乐的通透性比手机等设备高一个等级吧。耳朵容易中毒,会觉得耳机听音乐不用它,真的差点韵味。呵呵!

楼主:
这款放大器是我在制作几款耳机放大器后,推荐给大家的。这是性价比最好的一款。我最先用NE5532制作47欧耳机放大器,一试耳机在64欧以上的还勉强,电压为+-15V。手机耳机大部分是32欧和16欧。后又用NE5532加N8050+N8550作乙类放大;NE5532加D882作甲类放大器;以及用IRF630单管放大+IRF630恒流。都试了试,还是这款最适宜。很多DIY耳放的朋友经常问,推某种耳机用什么OP合适,输出电压、电流多少才够?以DT231为例:r=32Ω;灵敏度=95db/mW;平均输出功率1mW;放大器一般功率储备要求10mW;大动态功率储备30mW;大动态电压摆幅2.8V;大动态电流储备30.6mA。所以放大器的设计参数就以此为据的。好的耳机灵敏度还要高些,大动态功率储备就更小些。

网友A(2022-11-16):
想问一下楼主,那2sk30哪里能买到?

楼主:
某一个宝上约0.5元/只。少量可在驻极体话筒上拆。

网友A(2022-12-22):
2sk30   0.5一只???您确定没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k30   0.5一只???您确定没搞错?

现在降价了0.3元/只。某一个宝上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降价了0.3元/只。某一个宝上很多。

谢楼主解管,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电路推像k701这样的耳机后面需要加一级扩流吗?

网友A:
楼主好,我还想问一下那s9015能用2n5401,d882能用mje243代替吗?    还有能贴一张pcb图吗?方便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楼主解管,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电路推像k701这样的耳机后面需要加一级扩流吗?

k701耳机62欧;灵敏度93dB;一般输出功率1.58mW;一般输出功率储备15.8mW;大动态输出功率47.5mW;大动态电压摆幅4.9V;大动态电流储备27.7mA。所以你要保证电源电压在12v或15v。电流不用扩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我还想问一下那s9015能用2n5401,d882能用mje243代替吗?    还有能贴一张pcb图吗?方便仿制

代换没问题,多试几种管子效果不一样。制图是我的短板。我是用洞洞板搭接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B(2023-01-24):
楼主不错;活学活用!

网友C:
楼主这个 器件最少,  没做过, 也还没试过, 不晓得实际音效如何

网友D:
根据楼主的设计稍加改动的仿真结果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的设计稍加改动的仿真结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D:
这个电路改一改做前级也可以,有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改一改做前级也可以,有空试一下

前级的话,注意2sk30的电压低于12V,否则噪音会增加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级的话,注意2sk30的电压低于12V,否则噪音会增加很多。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级的话,注意2sk30的电压低于12V,否则噪音会增加很多。

高于12V为什么会噪声大,我这样改一下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于12V为什么会噪声大,我这样改一下应该可以吧

2sk30a的Vds在12v以内噪音要小一些,还有Id不可太小最好大于0.2mA,太小噪音更大。所以你图中R2、R6都有点大了,可选小一点。2sk30a的Vgs(off)大约0.4v左右所以R6的大小决定Id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于12V为什么会噪声大,我这样改一下应该可以吧

电路改动不错。只是电源27vD882的耗散功率大约2.4W散热要注意,我自制时D882、75欧电阻发热重使得输出电容1500微法跟着发热,最后重新排线拉长引线才好些。总之不错!

网友A(2023-04-23):
楼主,我正在做你这个耳放,画板中。我想问一下,你图中电源用15v转成12V,为什么不直接用12v呢?有什么玄机吗?

网友A:
还有想再问一下,那D882好像没有TO-220封装的,好像不利于散热,如果改用TO-220封装的中功率管,有什么管子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想再问一下,那D882好像没有TO-220封装的,好像不利于散热,如果改用TO-220封装的中功率管,有什么管子 ...

用15v是开关电源噪音比较大,串一个LM317效果好些。D882用的是TO-126封装,散热还行。TO-220管子较多例:D313、D880、或上图中的C5171都行。不过个人觉得D882刚好,功率不大,频响高,手头有多。其实2SC2594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