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用什么电路检测AC220V开关信号?

楼主(2022-09-06):
望高手指点这个用什么电路检测最好

网友A:
用光耦就可以,简单方便,直接。

网友B:
你的R17、R12就是检测220V存不存在的啊!

网友C:
光耦是个不错的选择。做好电源隔离最好。

网友D:
双向可控硅还用桥堆?!根本就是外行.过零检测看我帖子.

网友E:
参考下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检测电路,然后移植进去即可。

网友F:
一切能将【AC220V开关信号】转换成,单片机可以识别的信号都可以。例如:
用【AC220V开关信号】驱动一个继电器,让单片机识别触点信号;
将【AC220V开关信号】整流后用电阻分压(单片机带为运行);
用变压器将【AC220V开关信号】隔离、降压后,再整流;
用【AC220V开关信号】点亮氖泡,再以感光元件转成0-5V信号;
……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我想要的低成本的,那种光耦继电那些都 在成本以外了 前面是阻容降压稳压给单片面供电
如图

网友G:
用光耦最简单可靠方便便宜还隔离。

网友H:
弄个磁环绕用漆包线几圈,220V电源线穿肠过,又隔离又便宜,又能检测电流大小。

网友I:
这个电路我才疏学浅了,既然没看明白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我想要的低成本的,那种光耦继电那些都 在成本以外了 前面是阻容降压稳压给单片面供电
如 ...

低成本也不是这样低的,
开关导通两端的确是 0V, 但是停电了,两端也是0V 啊!!!
如果你只是要判断 开关是否闭合,用双刀开关就好了,还要什么其他元件啊?
先确定,你到底要检测的是,“电”  还是 “线路”  然后,确定,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什么元件。

网友K(2023-06-21):
引用 网友F:
一切能将【AC220V开关信号】转换成,单片机可以识别的信号都可以。例如:
用【AC220V开关信号】驱动一个继 ...

前辈你好,,,
用【AC220V开关信号】驱动一个继电器,让单片机识别触点信号;
上面这个方法  能推荐两个继电器吗?找了好久没找到合适的,我需要3.3V单片机识别,,,
--------------------------------------------------------------------
用变压器将【AC220V开关信号】隔离、降压后,再整流;
这个方法简单点就是 搞个3.3V电源?输入的是600ma电流 会不会太大?

请您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前辈你好,,,
用【AC220V开关信号】驱动一个继电器,让单片机识别触点信号;
上面这个方法  能推荐两 ...

你单独发个帖子吧,楼主是RC降压供电,用的人很少,估计跟你的电路完全不同,而且他的成本要求卡的很死,跟你的需求也不一样,别人怎么可能一概而论?

网友L:
需要检测220V交流电 通和断两种状态,用mcu识别出来。
现在220V AC全波检测电路,只需要一个光耦就可以了。
R1很重要一定要用大功率的。并且阻值尽可能大,取100K~330K都可以,因为R1在这里限流作用,如果去掉,光耦很容易损坏。
当220V有电时,通过全波整流后,光耦就会导通,220VPowerON_FB就会反馈高电平到MCU。
当220V没电时,光耦处于截止状态,220VPowerON_FB就会反馈低电平到MCU。

当然 半波 的也可以,这样成本也会降下来,大家可以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