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电机工作原理基础问题需要大哥们指点一下

楼主(2022-09-06):
弟想了解发电机的工作过程,请大哥们帮忙科普一下!问题1:发电机在满负载发电时,永磁动子在经过定子时的负载力矩,是否在不同的位置,负载力矩有的地方随负载变化,有的地方负载力矩为0。就是说,固定的角度有力矩?问题2:在发电机运行时,能否频繁的用电路控制发电线圈的快速通断?3:如新能源汽油发电机,如何使发动机功率一直处于最大状态?在驱动电机和锂电池充电,提高发电机效率需要电源转换板转换,调节电机电流和充电电流,是功率最大吗?4:发电机能否做成往复运动的发电机,就像直线电机那样,往复运动。发电机功率和体积有对应的比例吗?非常感谢大哥们能看到这里!小弟在等着大哥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1:发电机在满负载发电时……】
答:电磁力-负载阻力 = 加速度 * 总负载重量
当电机恒束时,电磁力 = 负载阻力,由于电机拖动机构是固定的,可以认为负载阻力代表电机轴力矩的大小。即可认负载力矩取决的负载的运行状态。

【2:在发电机运行时,能否频繁……】
答:能与不能取决于,你对后果的认可。
切断发电机的线圏是很险的事,电感中(线圈)的电流不能跳变,假设为I。
理论上切断时负载电阻变为∞,线圈电流I*∞ = ∞(V),这会形成一个极高的瞬间电压,这个电压加在分断开关触点的两端,有拉电弧烧坏开关的风险。
其它坏处在此就不说了。
当然特殊用法除外,如果你对后果是认可。

【3:如新能源汽油发电机,如何使……】
答:只要发电机运行,自身的系统就一定会消耗能量,如果负载很轻,效率趋于0。如果满负载,则效率就高。
【自身系统消耗】与【负载的轻重】的比值有个最佳点,也即最大效率点。不一定是功率最大点。
你只能在【自身系统消耗】做文章,在不同的运行状态下,使之最节能。
所以:答案是否定的。

【4:发电机能否做成……】
答:能。
在类比的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与体积成正比。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想通过将发电圈按做功行和程分布甚至简化整合到往复运动部分,以求简化结构减轻重量,并通过线圈的吸功力矩平衡补偿做功行程的力矩波动以减小机械振动,但相应的极数和电流波动同步于转速,故电流波形波动有可能会大些,若要提高转速,则整机和飞轮需要相应调整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发电机在满负载发电时……】
答:电磁力-负载阻力 = 加速度 * 总负载重量
当电机恒束时,电磁力 =  ...

多谢,发电机在运行中,未切割磁感线,短暂无电流时,此时切断线圈输出开关,关闭输出,还会存在电流突然为零,电压剧增的现象吗?

网友C:
需要一个充电模块智能控制功率,让发动机工作在最优区间,这个区间发电机厂家应该有提供一个曲线

网友A:
【发电机在运行中,未切割磁感线,短暂无电流时,此时切断线圈输出开关,关闭输出,还会存在电流突然为零,电压剧增的现象吗?】
答:
1、无磁时,你如何处理随意,但此时切断什么是想达成什么目的呢?却也可以作为发电的起动动开关。
2、发电机通常存在剩磁,而且可能自激生磁,只是磁场强度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在运行中,未切割磁感线,短暂无电流时,此时切断线圈输出开关,关闭输出,还会存在电流突然为零, ...

我想电机在某个时刻,必须加油门的时候,用全部线圈发电,不加油怠速是,用部分线圈发电,或者是在电机转动中,快速切换使用线圈的数量,调节输出功率,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