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铜丝缠绕到焊盘孔上就会触发开关电源短路保护?平面接触焊盘正常

楼主(2022-09-06):
今天使用开关电源时发现电线铜丝如果平面接触焊盘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将铜丝缠绕到焊盘孔上就会触发短路保护,(负载3欧,电压24v,电源功率300w)

楼主: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莫名其妙的问帖,谁知道你的开关电源是什么样子的(按说24V300W应该是那种接线柱引出的铁壳电源),焊盘又是哪里的焊盘,或许缠绕了焊盘孔引起了哪里短路了

网友B:
楼主:真实的信息被打折了一多半。别人很难理解。上照片吧。比你描述要好许多。

网友C:
你这根铜丝平面接触和缠绕上去不是一样吗?怎么会短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