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通过按键调整一个三位变量每一位的值

楼主(2022-09-07):
LCD1602的光标有没有方法在指定位置闪烁。比如光标在上一次显示内容的末尾,但是我想调整内容中间部分一个参数,直接让光标到达这个参数的某一位,想了很久没想到怎么实现

网友A:
【在指定位置】【闪烁】【调整内容】【在中间】【到达】这此都是干扰你的项,而且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你永远想不通。
1、显示器有M*N个点,让某些点亮、某些点暗,就构成一屏显示。
2、【在指定位置】【在中间】【到达】,实质是指向屏上的某个小【区域】!控制显示的地址,就办成了。
3、【闪烁】是某【区域】内的显示,前一刻是A(全黑),后一刻是B(字符),反复来回(在全黑与字符之间)倒腾。
4、【调整内容】是修改某【区域】的内容(字符)。
你只要能会【4、】就可以了!
用【4、】重复间隔0.5秒修改某【区域】内容为A、B就【闪烁】了。

网友B:
改写字符后光标地址会自动加1,加一条定位语句即可返回原地址。
    Lcd1602_Write_Cmd(0x80+4);//指定显示位置
    Lcd1602_Write_Data(2+'0']);//改写字符
    Lcd1602_Write_Cmd(0x80+4); //光标位置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