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有的REF引脚在1脚有的在2脚?

楼主(2022-09-07):
TL431  SOT-23封装的,有的REF引脚在1脚,有的在2脚?

网友A:
是这样的,用时一定要注意,产品手册的说明。不同厂家会不一样。
我吃过亏的,所以深刻。

网友B: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tl431一直用to92封装,对pcb来讲,to92也不占地方啊。

网友C:
是的,有一次做产品用上了SOT-23封装的TL431,结果神奇的是,每次采购买来的都是错的!改了两三次板子,最后一怒之下换成SO-8封装的了。这下子舒服了。

网友D:
SOT-23封装的元件各个厂家管脚命名会不同

网友E:
SOT-23各种各样的引脚,我就买到过不同引脚序号的
最好是买到手了再测试一下
如果不是产品,自己用的话,买个100个,以后就一直按这封装用就行了

网友F:
我用TL431都是稳压2.5V,1,3脚都是连接的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