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用的采样电阻烧坏是什么状态?

楼主(2022-09-07):
过流保护用的采样电阻,故意选功率不是太大的,在过流时烧坏,起保险丝作用,什么材料的采样电阻烧坏是断路状态

网友A:
大电流下,烧坏都是断开。因为不断开,大电流会继续烧它,直至烧断。
大电流烧坏电阻是需要时间的,在此时间内,有其它东西比它先坏,则可能出现电阻碳化,成短路状态。这是少数。
因此,指望电阻烧断,而对电路产生保护不有风险的(不靠谱)
所以,用保险电阻会好一些,毕竟它烧坏的时间快许多。

网友B:
见过开关电源上的,用的0603的贴片电阻,好像有几个串联,电阻中间会烧个洞,但反应比较慢,开关管烧了后它才烧

网友C:
电阻烧了不一定断开,有可能阻值变大

网友D:
选择功率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