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帮看看这个单片机程序为什么数码不跳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9-07):
因为 P0 没有输出能力,你必须上拉

网友B:
多半被沙发说中。

网友C:
要看P0是否为输入输出

网友D:
如果数码管能亮:  1,单片机晶震可能接触不良,2,数码管刷新速度太快,需要适当延时!

网友E:
你这个都是显示8吧?四个数码管一起跳动,应该在输出一个数字后,要演示100ms以上,才能看到看到数字

网友E:
你现在显示的是不是8?应该在输出每个数字后,要延时100mS以上,才能看到数字变化

网友F:
if(sec>=16);  不要分号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