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源数码管显示值比实际值变低了?

楼主(2022-09-07):
一台电源,显示单元由新唐051系列单片机M054LDN驱动控制,最近发现电压显示是准的,但电流显示值比实际电流低近196mA左右, 小于此值,则显示为00。请教什么原因?是采样电阻变质吗?因为不管实际电流多大,都相差196mA.

网友A:
或许是分度值太大了,N个字是196mA。而系统误差了N个字。

网友B:
AD转换器的分辨率低,一个二进制数字的当量大于/等于196MA.

网友C:
或许是分度值太大了

网友D:
个人感觉,如果采样电路及AD没有问题,那就是比例有问题。

楼主:
我没有表述清楚:几年没用,以前是比较准的

网友E:
看看算法是否有问题,没有的话检查ADC芯片

楼主(2023-02-16):
打开看了一下:采用NIVOTON  M054LDN单片机 LQFP48封装,可能知道那一脚AD输入吗,与万用表测量相差巨大,有没有可能外围元件问题?否则就没办法了

网友F:
可能是运放offset偏移了,采样电阻一般是合金的,不容易变质

网友G:
把图画出来,采样电阻变质会按比例变化,不可能永远差196mA。如果单片机显示分辨率远低于196mA,那么也不是单片机问题,那就是采样电阻到单片机的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