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HIFI级别的唱盘机电路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2022-09-07):
本唱盘机,采用HIFI级别的动磁唱头,唱头放大电路是与动磁唱头匹配的,如果采用普通的压电唱头,则需要在前面增加阻抗匹配电路。
本电路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唱头放大。本电路以U1为核心,组成的放大与频率均衡电路,采用单电源供电,运放JRC4580的同向输入端,要接中点电压,即供电电压的一半,中点电压的滤波电容尽量大一点,电解电容并联瓷片电容,可抑制高频和低频干扰,这里的纹波直接影响整机噪声。
2:前置级。前置级以U2为核心,把唱头放大的信号继续放大,使其输出信号为标准阻抗10K时,电压为1V,此信号通过开关转换,一路给功放,一路给RCA插座,提供给外接功放放音;本开关还有一路无源信号输出,就是把唱头信号不经过任何处理,直接从RCA输出,供专业放音设备使用。
3:功放级。功放采用以U3为核心的数字功放,效率高,发热少,成本低,PCB占用面积也很小。
4:稳速电路。稳速采用专业的AL6652L芯片,外围元件少,开关S2断开时,调节VR33使唱盘速度为33.3圈每分钟,闭合开关S2,调节VR45使唱盘速度为45圈每分钟。
5:静音电路。如果唱头信号线用屏蔽线的话,此部分电路可以省略。本电路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唱头悬空时,静音电路U5第7脚输出高电位,启动静音电路,喇叭里面没有任何噪声,当唱头落到唱片上以后,比较器U5第7脚电压翻转变成低电位,关闭静音电路,喇叭正常放音。
唱盘机的难点:噪声处理。要处理好噪声,唱头线非常关键,可以用外径2mm柔软的4芯屏蔽线,效果非常好,用这种线,可以把静音电路省掉。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屏蔽线,也可以用双绞线代替,效果要差些,不能用平行线的或散的单线,这样会出现很大的噪声。同时,马达供电的限流电阻可以加大一下,一般加大到33欧最好,此电阻越大,噪声越小。再就是供电问题。如果用工频变压器的线性电源供电,是最好的,但成本高,重量大,现在很多厂家为了节约成本,都改用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供电也可以,就是要把电源里面的Y电容取消,取消Y电容的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差别不大,Y电容不取消,噪声会成倍增加。
下图是原理图与PCB图,附件的PCB是用PADS软件画的,元件上面有参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使用。注意把R43和R46取消不要。

PADS画的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PADS格式的PCB文件和pdf格式原理图2个文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