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储能点焊机控制器的焊接变压器?

楼主(2022-09-07):
最近买了一台储能点焊机控制器,没有焊接变压器,有谁懂如何制作这个变压器的指点一下

楼主:
现在用来做实验的变压器初级3.0铝线70圈左右,输出4圈35平方的焊把线,可能输出线有点细了,焊接不了电池,这个电源最大支持5000A电流

网友A:
1、焊接:大电流保持一段时间熔化焊件即可,也即有一定能量即可。
2、能量:是可以用电容存储的,在一段时间内用电容放电产生高温熔化焊件。这样可以不用变压器完成点焊。
3、也可以使用高频变压器,由于体积小,你看不出来而矣。

楼主:
都没人搞这个的啊

网友B:
你这个用电抗器改估计次级要多加几圈,电压在4V左右才可以。储能式的看见个别用老式微波炉变压器改的,建议你用500kva调压器改,低压绕组2-4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