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如何导入KICAD文件,主要是Extensions没有插件了?

楼主(2022-09-07):
请教各路高手 Altium Designer中如何导入KICAD文件,主要时 Extensions 没有插件了

网友A:
打开或新建一个PCB文件,菜单栏File→Import→DXF/DWG,选择要导入的CAD文件,配置AtuoCAD的单位,PCB层根据不现选择所需的层,这里选择mm的,

网友B:
我曾试过用 Eagle导入protel文件,再用KICAD导入Eagle的工程。对线条和焊盘没问题,有些地方还是要修改的,而且protel文件必须是ASCII格式。

网友B:
KIcad 导入AD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用立创EDA导入Kicad工程后,再导出为AD文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