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电路可有代替短路保护电路吗?

楼主(2022-09-08):
(无正文)

网友A:
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是不同概念的两种保护方式,过流保护其实就是过载保护,是有时间概念的,短路保护是瞬时动作。如果可以互相替代的话,就不会有两种保护了。

网友B:
赞同沙发的说法

网友C:
一般情况是不能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