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频率生成器的芯片 可用单片机串口改变多路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2022-09-08):
有没有一种芯片,可以同时生成多路不同频率。能通过单片机串口改变频率和占空比,开启关闭其中一路

网友A:
多路的没用过,单路的应该有挺多的吧,常用的555,简单便宜

网友B:
可以用 FPGA,你要100路不同频率占空比的都可以。

网友C:
基本上,都是先产生一路,然后再通过外围电路分成多路。

网友D:
当然有,这个就叫做DDS芯片

网友E:
可以用STC8G2K64S4,最多有45路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