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电子琴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2-09-08):
请问为什么用NS555做电子琴放103uf的电容就几乎听不到声音,而放104uf就不会?哪位大哥有NE555的手册资料

网友A:
见附件,NE555规格书

网友B:
上原理图看看啊,你指的是10nf和100nf的电容吧, 得看你声音响应的频率范围,这两个电容对频率的电抗有区别,比如声音频率响应是1KHZ,那么10nf电容对其抗性是大概16KΩ,100nf的电容对其的抗性是大概1.6KΩ,意思就是说,同样的频段 电容的容值越大 对其的抗性就越小  声音的信号就越强。 当频率在变化,电容不变的情况下,频率越高 抗性越小,频率越小 抗性越大。 电容的特性是通高频 阻低频。懂了吧

网友C:
摆渡555就有很多资料可看电容值不同则震荡频率不同估计是这个原因超过音频范围就听不到估计是这个原因

网友D:
用NS555做电子琴你能保证音准?

网友E:
道理很简单,是因为楼主不会计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道理很简单,是因为楼主不会计算。

也可能是楼主耳朵听音能力不够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