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型号的LED贴片灯珠?

楼主:
家里的集成吊顶LED灯坏了,拆开发现是LED灯珠坏了,问题是这种贴片灯珠到那个什么宝上也找不到。

这种贴片灯珠灯珠的长宽厚分别是4mm×1.45mm×0.66mm,英制是150mil×57 mil 26 mil。
用过的知道的请告诉型号,或者用什么型号的贴片灯珠可以替换,先谢谢了!

网友A(2022-09-08):
贴片LED灯珠 3014mm  你到立创商场去找。

网友B:
这种贴片式LED可以上某一个宝看看 有一样的

网友C:
4014  某创商城,某一个宝都有

网友D:
4014的貌似是,可以用百度识物

网友E:
感谢楼上各位!应该就是4014贴片LED灯珠,输入型号,那个什么宝上找到了,价格不贵,看来我的LED灯有救了,一直以为贴片元件的命名应该是以英制命名,比如0805、0603之类的,想不到也有公制命名的贴片元件,4014应该就是长度4毫米,宽度1.4毫米,和我测量的尺寸基本相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上各位!应该就是4014贴片LED灯珠,输入型号,那个什么宝上找到了,价格不贵,看来我的LED灯有救了, ...

4014  3014这些LED灯珠在照明、背光使用的很广泛的,LED使用公制尺寸命名的很多

网友F:
最好再测一下好的灯珠的点亮电压,现在的LED灯珠有很多不同的点亮电压,单颗从3V到9v的都有,要买和原来灯珠电压匹配的

网友E:
再次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量过电压了,是3V左右的贴片灯珠,那个什么宝上几块钱买了100多片,换了十几片就把灯修好了,新换的贴片灯珠比用过的贴片灯珠明显亮很多,先凑合用了,以后有时间可以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