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来一块疑似LCD12864的液晶屏幕如何驱动?求思路

楼主(2022-09-08):
从箱子里翻出来一块旧电路板,上面有块小屏幕挺不错的,貌似是128*64的尺寸,20pin排线(也不知道L旁边带两个加号的标志是哪家公司)。排线上的型号完全百度不到,想问问万能的坛友有没有人用过这种屏,有没有驱动它的思路。

网友A:
L带2个+, 应该是生产这个显示屏的公司logo。 想要点亮驱动这个屏, 需要知道FPC的PIN定义, COG驱动IC的型号, 根据ic发送初始化代码,才能让这块屏工作。 接下来需要知道面板的生产厂家, 再来优化代码,使显示效果达到最佳。

网友B:
砸了吧,我以前也是很珍惜那些拆机屏,最后都是砸了,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大概率不能点亮

网友C:
貌似是个彩屏,未知驱动芯片型号和线序的显示屏还是不要轻易尝试,某一个宝老王家有许多显示屏,去看看评论,相信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