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CMSIS自带的RTOS2/RTX5啊,为什么我在Cortex-M0上面调试不出来,无法进入线程?

楼主(2022-09-08):
a001子目录下面是RVMDK4.74自带的RLARM4,在RVMDK中编译通过,在STM32F030F4上面可以正常运行。

a201子目录下面是CMSIS自带的RTX5,以及RTOS2接口,工作平台是STM32F030F4,在IAR EWARM8.22.2以及RVMDK5下面编译通过,但是在两个编译器下面都无法正常工作。
int main(void)
{
  hard_init();
  osKernelInitialize();                 // Initialize CMSIS-RTOS
  osThreadNew(app_main, NULL, NULL);    // Create application main thread
  if (osKernelGetState() == osKernelReady) {
    osKernelStart();
  }
  while (1)
  {
  }
}

现象是执行到    osKernelStart();  这一句后直接进入到idle线程中,
app_main线程永远无法执行。

楼主:
RTX5暂时跑起来了,在RTX_Config.h开头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define OS_DYNAMIC_MEM_SIZE         512

但是task写复杂了还是不太好用,应该是配置文件还没研究透,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