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样电阻采样电压或电流

楼主(2022-09-08):
采样电阻采样电压或者电流用放大器是为了放大电压或者电流,不然太小采集不到,我没做过实验,就是想问下大伙,为什么采集到的电压或者电流会很小,如果是简单电路,电阻两端的电压不会很小吧,既然采集到的电压不小,那为什么要用到放大器

网友A:
就是一句话,为了尽可能不影响被测试电路的工作。

比如采集一块锂电池供电的电路电流,电池电压最高4.2V最低3.3V,ADC输入电压0~3.3V,为了满足ADC要求,采样电阻上面的电压应该是0~3.3V才能让ADC工作的最准,然而去掉采样电阻压降,被供电线路只能获得0~0.9V电源电压,这可能吗???

同样的,采集电压也要尽可能避免对被测试电路的影响。

网友B:
主要是采电流样的电阻不能用的太大,通常都在豪欧级别。

网友C:
不能影响被测电路,又不能太大功耗,就只能用很小的电阻,极端点像一个1欧姆电阻测个10A电流,压降就有10V,功耗足有100W,这电路还能用吗!

网友D:
放大一般是2个作用:
1、电压太低,放大信号。
2、阻抗变换,高阻变低阻,ADC输入低阻好。

网友E:
1.电流采样,要用比较小的电阻。否则采样电阻就变成信号源的内阻了,影响对外信号供给;
2.电压采样,要用比较大的电阻,否则信号源的负载电流比较大,影响精度;
3.采样下来的信号,一定要用高输入阻抗的放大器,比如电压跟随器、仪用放大器隔离,再进行放大

网友F:
楼主:
1、如果被测电路允许,则你的认知是对的。反之不行,如地板所说。
2、许多电路,大电流不允许串入的采样电阻大,只能是毫欧、微欧级;而微电流又不允许输入电阻很大。这样,采样电压就很小了,需要放大。
也即:采样电压受被测电路的条件限制,需要放大。
你的想法是对的,在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不用放大器!

网友G:
受教了,我和楼主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