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UCK电源芯片易炸裂问题分析

楼主(2022-09-08):
       最新接手一个难题,使用TI的LM22676MRX-ADJ电源芯出现输入脚(VIN)炸裂情况,后级5V短路,具体电路如下,复现不了问题。正常使用环境为27.5V的蓄电池,只接了个电源,而且是用了1-2天左右才坏的,其他都没接,电路板有塑料外壳密封。目前浪涌、脉冲、静电都已经试过,未复现问题。后级3.3V负载有一个单片机、小显示屏和CAN芯片,正常情况下27.5V系统总功耗28mA。大家有什么建议能复现

再描述一下具体情况,小板子是4-5年前的大兄弟搞得,现在都跑路了,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只不过只有少数,没人在意,就最近突然大批次出现这类问题,大概有20个(其中5个为VIN引脚直接炸飞,剩余的都是VIN引脚边上有炸孔)。板子上只有电源芯片被烧掉了,其他都正常,重新换上一个电源芯片做电气类的试验,也都是被TVS或者保险丝保护住,没复现过电源芯片烧炸的情况。

电源

电源

网友A:
炸裂是很嚴重的! 有照片嗎? 還是冒煙後燒毀呢?

网友B:
应该属于负载电流突然变化时,L5的感生电流无法释放导致, 可以通过接通断开负载的方式验证复现(负载电流越大,断开瞬间,L5感应电压越高)。解决办法:L5并接续流二极管,加大C5,或去除L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裂是很嚴重的! 有照片嗎? 還是冒煙後燒毀呢?

VIN引脚及焊盘已经炸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