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5定时器的内部电路结构分析

楼主:
为什么比较器C1的“+” 电压U+为2/3vcc,比较器C2的“-”电压U- 1/3vcc,为什么电压会是这个,欧姆定律不是U=IR吗,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也就是电阻越大,电压应该越大呀.但这里相反了

网友A(2022-09-08):
比较器C2的“-”电压U- 1/3vcc
写成
比较器C2的“-”电压U-= 1/3vcc
能理解吧?
1/3vcc本来就是比2/3vcc小,是吧!

网友B:
以1脚接地为参考电位0V,B点为1/3VCC,A点为2/3VCC

网友C:
1/3、2/3分压也能想这么多?

网友D:
可以回炉重造了,3个等值的电阻串联并在电源上,假如电阻从上到下分别为R1、R2、R3,A点的电压是(R2+R3)/(R1+R2+R3)*Vcc=(5K+5K)/(5K+5K+5K)*Vcc=2/3Vcc,B点的电压是 R3/(R1+R2+R3)*Vcc=5K/(5K+5K+5K)*Vcc=1/3Vcc,这个怎么可能不对呢?

网友E:
串连3个等值的电阻,每个电阻上的压降是多少 ?可折手指计算

网友F:
理论上运放输入阻抗是∞,所以可以作断开处理,这样输入的三个电阻串联构成最简单的电路,楼主应当算计算吧。
而三个电阻分压点,又是运放的输入,利用“虚地”的概念。再想想是否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