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和protues电路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22-09-09):
电路有没有毛病,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两张电路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上面的VCC我都改成了+5V  GND都改成-5V

网友A:
数码管 段驱动要加串联电阻

网友B:
Protues 软件可以省去些许电路照样能仿真,实物就行不通了

楼主:
这样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 段驱动要加串联电阻
这样可以吧这样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 段驱动要加串联电阻

这样连对吗?

网友C:
大差不差,不过有些仿真不了,那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