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坏后,所有IO的电平状态是怎样的?

楼主(2022-09-09):
单片机烧坏后,为了保证外围器件不要导通,如何让单片机所有IO输出低电平

网友A:
较笨方法是加隔离器,隔离器由单片机使能,隔离器输出加下拉。

网友B:
用脉冲代替电平,接收方再转成有效电平。

网友C:
理论上已经对地短路

网友D:
单片机都烧坏了,没法控制了,那么引脚的输入和输出状态应是随机的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E:
单片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微型电路,损坏的IO口可能不受控制、金线烧断等其他问题。

网友F:
烧坏了引脚是不确定的,倒不如考虑下怎么保证单片机不被烧坏,要不用一定宽度的脉冲作为信号保证输出的可靠性,本质上是编码和解码,比如像IIC一样先发个地址再加奇偶校验。

网友G:
不确定。
每个IO加一级缓冲隔离器G,G由单片机输出连续脉冲控制,无脉冲时为低,有脉冲时连通IO口。

网友H:
电流烧坏一般是0电平。不过不完全一定,最好是想其它办法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确定。
每个IO加一级缓冲隔离器G,G由单片机输出连续脉冲控制,无脉冲时为低,有脉冲时连通IO口。

缓冲器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