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屏汉字取模,单片机51汉字显示反的有遇到吗?

楼主(2022-09-09):
(无正文)

网友A:
没遇到过……问问题都不把问题说清楚的。

网友B:
你帮模取反一下,就可以

网友C:
没听说过,更没有遇到过。

网友D:
我正想取反,不知道怎样取。

网友E:
很正常的事,是逻辑如何定义0、1的事,定义反了很正常。

楼主:
找到问题点了,取模顺序。换了一个取模软件

网友C:
随便拿一个字人工看一下就知道是字库反了还是你写入反了,先定位问题。

网友F:
横向取模和纵向取模换一下,字节倒叙要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