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电源引起上电不复位,我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2-09-09):
自己焊接的stm32f0单片机板子,走线混乱,5v给语音模块供电同时经过1117模块给32供电,比较少不能启动!不行就重插!最近浏览贴吧发现1117功耗挺大,就买了ht7130  (3v30ma电流)自己搭电路供电,出现问题usb预先插手机充电器上,然后插220v交流就基本不能启动,但是先把充电器插在插座上,然后插usb基本百分百能启动!
     网上查:反正都是电源不稳,上电太慢,干扰波纹!没得示波器,也没有那么多精确电容滤波调试,自己手里的电容按照ht7150电路配,基本还是不能启动!
     电容方案最优解:每个供电引脚配104电容,基本能达到一半次数能启动,输入加104和100u电解也有点小效果!还是没能达到插电就能启动!

    最终解决方案:每个供电引脚加104,ht7130输出端串一个不知道大小的拆机贴片电感,输入端没管它,基本达到百分百上电复位启动!

网友A:
想研究STC32,却不曾想32有这么多小细节